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0630车床

楼主(2020-01-18):
最近入手一台上海十一机床厂的0630 ,现在对中托板手轮的刻度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它的一个刻度是多少丝,还有刀架上的刻度一格是多少。   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这是中托板的刻度

这是中托板的刻度

刀架刻度盘

刀架刻度盘

网友:
顺的0.02 横的0.03

网友:
你测量一下螺杆的螺距,用它除以你的刻度一圈总格数,就是每一小格的长度。或者测量手轮转一圈拖板的行程,一般是整数,很好测量,除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中托板是0.02吗?

网友:
是的,对了我的是0630a,请参考

网友:
架个百分表,摇一下拖板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普车有这么好精度?通用的1.5米普通车床,刀架上的纵向是0.05mm/格(意为旋转中,工件的中心线是固定的,工件的半径减少0.05mm),就是外圆直径0.1mm/格;刀架上的横向是0.02mm/格,就是工件的长度短了0.02mm/格。你可以买个螺丝或螺冒什么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的刻度都是0.03,这个刻度坑爹啊 不是整数真烦人啊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B:
我的刻度都是0.03,这个刻度坑爹啊 不是整数真烦人啊

我的十一机CQ1237车床中拖0.025一格。丝杆不是整数。大拖加工螺纹的丝杆也不是整数,现在还不知道公制螺纹挂轮如何配(螺纹表格丢失)。不知有没有同款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车有这么好精度?通用的1.5米普通车床,刀架上的纵向是0.05mm/格(意为旋转中,工件的中心线是固定的,工 ...

一般普通大车床丝杆螺距更大,半径每格0.05分度的加工公差0.04的尺寸会比较费眼力(要把这个格子再细分或者打百分表),c616(c6136)以下(包含)中拖每格0.02的分度居多,加工小公差尺寸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