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ARC DJ140 3寸穿越机最佳实践及DJI大疆fpv图传模拟图传对比感受

楼主(2020-01-18):
一直飞的是模拟图传,快过年了给自己买个大疆数字图传玩玩;
机架和电子设备选的是DJ140,看了下配置均衡、设计不错,有狠多小细节做的很到位,满意~
包括对LED和BB响的保护罩、防脱落图传天线座,摄像头安装座的设计,真的很不错

大疆FPV 买的是畅飞套装,和这个DJ140直接插线就能飞,方便至极,价格也非常实惠~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飞塔的各个接口的定义就先开飞
由于大疆的天空端比较重,再加上带的保护圈有20g,你没看错,足足20g,虽然是4s电池,但是飞起来感觉有些沉,而且4s 650电池只能飞2.5分钟,这怎么能行!
于是开始用手上的东西进行搭配测试,找到一个最佳的搭配:
1、更换轻型保护圈,上kk3寸3045桨(西红柿炒鸡蛋),如下图:

试飞归来,比原厂好了一点,不暴力能飞到3分钟,但是同样的pid下,收油下降、翻滚拉升有些小抖
正好手上有银燕的3寸桨,据说效率高,各种nblitity,换上试试:

嗯。不抖,这桨真是666,决定用此桨啦。但是还是重,起飞重量有280g,对小鸡来说,能1克轻1分爽
卸掉包含圈,去调电池保护底座,正在减了20g+,现在起飞重量只有256g,下图:

充满电试飞:
我去,爽~   滞空感强太多了,而且手感有了质的飞越
操控感强了不止一点半点,中度暴力续航能到3分30秒;
虽然还是偏短,但是多几个电池也够飞。如果需要再长的续航,估计要换4s850了。
已经定型了,就飞这个搭配;银燕的这个3寸桨确实好!
天上飞的东西,真是轻一g就会提升一分,对小鸡尤其如此,所以大家要重视减重;

再来说说模拟图传和大疆FPV数字图传:
飞了几年的模拟了,模拟图传用了不下十几个,大品牌,小品牌都用过。模拟眼镜用过2500多元国产的,也买了3000多元肥鲨的
肥鲨确实比国产的强,实话实说;
大疆的我绕树飞,会有少许马赛克,但不是不影响飞;延迟,我花飞,不飞竞速,也感觉不到;
清晰度有一些提升,但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清,算是标清吧,但是大疆数字图传不闪,这个真是一大提升;
建议有钱的大佬们还是入大疆fpv,大疆数字图传综合性能比模拟有30%以上的提升是肯定的;顺便支持下大疆,这样才会有后面的第三代、第四代,能玩到更好的;
如果有肥鲨和比较好的模拟图传,同时模拟机比较多,则可升可不升;因为我觉得我的肥鲨HD2+黑羊图传效果也很不错;
牙签机或是130以下轴距的,大疆太重,不合适;

以上均为个人感受,仅供参考;

网友:
刚买了一件,正需要。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和kv值啊?

网友:
评价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和kv值啊?

厂家原配的:kk1305 3600kv  用4s电池

网友B:
在众多的穿越机厂商中间,我感觉KK是最专业和最正规的,那些有牌子的没牌子的,厂家的作坊的,没有一个考虑到这些零零散散的设备怎么摆布,都商品化了还3D打印,TPU就不能注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众多的穿越机厂商中间,我感觉KK是最专业和最正规的,那些有牌子的没牌子的,厂家的作坊的,没有一个考虑 ...

666  您是懂的人~
kk这个机我拿到手仔细看了下,确实很细心
1、塑料件是开模注塑的,而且材质还很不错,比打印件好很多。
2、保护bb响的罩子上下都开了小孔,让bb响的音可以传出去;
3、防止天空端炸机天线拖出的设计;
4、用料设计看的见,关键价格还便宜呀。哈哈
kk的缺点:1、贴纸弄的不好看,学学人家银燕的贴纸~ 所以我在kk的机上贴银燕的贴纸。
2、中文名雷迪斯  略雷呀  哈哈

我买了3架kk的机了,从85、135、140各一架;

对了,kk的售后也挺不错

网友:
KK/LDARC的套机价格也比较便宜

网友:
我刚入门,等我再玩个年把,入套DJ的数字套装,估计到时候价格也下来了

网友C:
肥鲨眼镜不也是国产的吗?

网友D:
你需要DJI的小图传,比大图传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DJI的小图传,比大图传舒服多了

那个小的是不是功率要比大的小? 图传遥控距离是不是比大的近?

网友:
把不需要的全去掉,彻底减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肥鲨眼镜不也是国产的吗?

肥鲨的老板是外国人,老板娘是中国人,所以说肥鲨到底是不是国产,那要看家里是老板说了算,还是老板娘说了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小的是不是功率要比大的小? 图传遥控距离是不是比大的近?

功率,距离都一样,大的在复杂环境下表现好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功率,距离都一样,大的在复杂环境下表现好点

你都试过还是在意淫?大的飞远或者密林环境下2个天线都会马赛克严重,换了枫叶左右旋双天线才会好点,何况MINI天空端单天线,而想而知飞远一点点就会马赛克有多严重了,而且我看介绍MINI是没有1080P的!

网友F:
楼主 飞控/电调/电机的型号 也帮忙给一个?
另外,你说的性能很好的银燕的3寸桨,是哪款?
我偷懒,计划直接参考你的 Build 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飞控/电调/电机的型号 也帮忙给一个?
另外,你说的性能很好的银燕的3寸桨,是哪款?
我偷懒,计划 ...

都是官方标配的套装
1305  3600kv的电机
kk20AF4 飞塔
螺旋桨搜:银燕EMAX AVAN 3寸

这个桨,我对比过,同样的pid下,手感非常好,控制力更强;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都试过还是在意淫?大的飞远或者密林环境下2个天线都会马赛克严重,换了枫叶左右旋双天线才会好点,何 ...

嗯。我也觉得同样的技术体系下,小的肯定是简配才会换来更轻的重量,不然不科学

网友:
哇,这机架感觉比我英雄d3的机架要好啊,最重要的是天线这个位置,一炸鸡必掉天线
还有尾灯!!
你害得我也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也觉得同样的技术体系下,小的肯定是简配才会换来更轻的重量,不然不科学

是的,而且现在小的都是原价和咸鱼大的价钱一样了,抛开重要的卡录不说,马赛克是很严重的问题,会直接影响操作,如果价钱降到600还是比较合适的,毕竟是减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都试过还是在意淫?大的飞远或者密林环境下2个天线都会马赛克严重,换了枫叶左右旋双天线才会好点,何 ...

我确实都试过,和大的区别就只是卡录和少根天线,小图传可以1080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确实都试过,和大的区别就只是卡录和少根天线,小图传可以1080P

你试了极限距离下马赛克单天线和双天线没区别?还有距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试了极限距离下马赛克单天线和双天线没区别?还有距离

你也会说极限距离的极限情况下,要真的完全没有差距了那还要大的干嘛?我的意思是大的和小的差距不大,平时飞就基本没有差距,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会说极限距离的极限情况下,要真的完全没有差距了那还要大的干嘛?我的意思是大的和小的差距不大,平 ...

我相信两者之间1公里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1公里外会有明显的差距,大的1根天线的情况下1公里外就会有严重的马赛克,同样的价钱情况下就差距10几G的重量,但是大的确多了一倍的距离以及更良好的画质,孰轻孰重,应该了解。

网友:
这个1305的电机性能如何?够暴力吗?

网友(2020-04-13):
请问楼主有在使用大疆FPV的遥控器吗?感觉如何?我正打算入手一套,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