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飞控我是用怕了,有什么好飞控推荐啊。

楼主(2020-01-19):
一直用开源pix飞控飞固定翼,但是发现市面上飞控质量根本不行,之前飞什么权盛的,都不是技术原因炸,后来换乐迪的,外挂OSD搞到相吐,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后面找到一个matek F405 WING,体积小,集成度非常高,非常适合飞FPV,刚开始调试也非常好,小胖子飞了20个飞行小时,没问题,AR也飞了好几个小时也没问题,御猫飞了7个飞行小时,但是后面一次上天天璇地转,修复继续上天两次都是偏一边,回来分析log,发现陀螺仪飘逸很严重,震动也有点大,于是换了一个新的F405 WING,并且加了减震座,试飞两个起落,飞行非常好,回来查看飞行记录,陀螺仪漂移量小多了,震动也小很多,但是最后一次飞行通场的时候,飞机突然右转,估计不是风的影响,实际我是压杆左转的,我看不对劲,有了之前的炸鸡经验。立刻切手动飞了几秒,然后继续尝试切FWBA自稳模式,飞机有可以稳定了,由于之前的炸鸡,我不敢继续飞了,把飞机降落,我猜测现在市面的飞控真的可靠性不行,说可靠性好的,可能是还飞的不够多吧。大家谈谈自己看法,一直非常喜欢F405 WING这种类型飞控,集成度很高,各位有没有其他推荐。

网友:
不管什么机,直机穿越固定翼,陀螺仪对震动很敏感,要减震;
直机震动大了直接侧翻;

网友:
matek 的东西我用过,质量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集成度高、设计简单的 飞控反而更可靠。
——例如:F4_Pro V2 , Micro PIX + 光隔离板 。

网友:
贵的比较好 pixhawk cube

网友:
你用的f405已经很好了,至少我在直升机上测试下来没问题,其他飞控都不靠谱。还有飞控会过期的,电子设备会老化的

网友:
十来万的和几千块钱的都叫飞控。但是硬件会有差距的,可靠性差距就更大了

网友:
我也是同样苦恼啊,pixhawk莫名其妙全油门日地,后来换飞机就气压高度时而0时而七八十米,害的新机炸成旧机。。。
目前就乐迪minipix暂时没出问题
来自微站

网友:
飞控装的时候没有减震板就是在自杀,我用pixhawk没试过因为硬件问题炸机,装机的时候要完美一点。

网友:
不怕贵就 赫星的 用着可以 就是贵啊

网友(2020-02-19):
飞控,单纯从制造环节来说就有很多讲究

1、元器件,全新件还是拆机件对性能会造成大小不一的影响。诸如Stm32 MCU之类比较皮实的器件,全新件和拆机件区别不会太大,如果运气不是特别差的话。但是,诸如磁罗盘 Hmc5983 之类,拆一次性能下降一点...现在知道为啥同一型号的飞控,价格差别会很大了吧?全新件和拆机件,业外人士通常是分辨不出来的。

2、生产工艺,陀螺仪 MPU6000 之类的芯片,如果在贴片厂生产中采用了错误的工艺环节,轻则性能下降,重则直接挂掉。

网友:
固定翼还玩什么开源控呢,直接上Arkbird

网友(2020-03-30):
我得f405 wing很好,喜欢这种的飞控,集成度高。简洁方便

网友:
那种飞控没出过问题?国内的所谓商业飞控就是笑话,都是1-2人的小作坊。懂得都懂,商业的出问题的也不少。看论坛删没删贴

网友(2020-05-25):
那就别用飞控了,省心啦

网友:
我一直用的切糕,感觉还可以,比较稳定,我是一般飞飞,不能和上面的大佬们比

网友:
纵横的飞控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出纵横NP100飞控,用了几年,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A:
飞机上都是光纤陀螺IMU,而且是三套

网友B:
那就别用飞控了,省心啦,接收机连舵机。

网友C(2020-07-04):
便宜的飞控性能也就这样了!不管是硬件和软件都只能满足基本应用。对使用条件较为苛刻,振动、温度、电磁干扰等因素对飞控影响较大!
好的飞控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有备份冗余设计,各方面抗干扰性能优异,当然价格不菲,一分价钱一分货!
大家现在玩的只是飞控入门的玩具而已!!

网友D(2020-12-09):
纵横,好贵啊,

网友E:
可能飞控安装的方式要注意下,飞控忌硬连接安装到机身上,应该使用泡棉减震垫,飞控尽量安装正,安装居中,远离图传,电机等干扰源,电路板的形变应力会对陀螺仪芯片产生影响,所以应该避免电路板受到应力,比如某些连线拉扯。另外接线也要注意,连接要可靠,线束困扎合理,既不松弛晃动也不紧绷,避免在空中震动得哪个接头松动。

网友F:
赫星可以的

网友G:
有兴趣试试云讷的Kerloud Mini不,千元档高性价比。

网友H(2021-01-13):
要排除硬件干扰,加光耦隔离,飞控独立电源供电处理了,你再试试

网友I:
先玩多轴,固定翼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