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人机和穿越机图传遥控相互干扰的问题

楼主(2020-01-19):
我们几个人经常一起飞穿越机(模拟
图传
)和大疆
无人机
御2。无人机对穿越机干扰很严重。轻则图传出现粗干扰条纹,重则会突然花屏炸鸡。
遥控信号有时也会被干扰出现奇怪问题,野外空旷的地方有一次30米距离也丢控。
如果没有无人机,穿越没有任何问题。
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网友A:
你也把功率开高,互相伤害啊

网友B:
你开到1W他就挂了

网友C:
看来还是要拼功率

网友D:
最好分开飞。不仅图传有干扰,之前我们这有御2和固定翼一起飞,御2一开机,固定翼方向舵就抖一下。6000多的塞巴特差点没了

网友E:
能把频段换一下不,一个2.4,一个5.8?

楼主:
一个2.4,一个5.8,下回试试,没准可以,谢谢。实在不行就只能分开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