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Z课堂】想玩拉烟抛投?先来学习:穿越机增加舵机输出详解(彩蛋)

楼主(2020-01-20):
穿越机新玩法,拉烟抛投样样在行,在玩耍前先来学习一下吧!内容概要:1、如何判断飞控是否支持舵机输出?哪几个口支持?2、如果在bf系统中添加舵机servo?3、如何将舵机用作其他飞行器的舵面控制?4、如果用遥控器控制舵机?

网友:
一般性的 抛投 都没啥 难度 。来点提高版本
飞控能 应正确计算以下抛投参数:力求准确命中目标
穿越机的 当前飞行速度,和该速度的 三个分量数据,
穿越机的 对地高度(目标真高)从而自动计算出投放时刻
力争做到 抛投落地 圆半径 1米 的 精度 。

网友:
视频看完了,谢谢

网友:
不过有的疑问,是不是飞控上需要有S5、S6 等输出口才可以输出舵机,或者是说可以从那些焊盘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