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十年直机,今年入了固定翼

楼主(2020-01-20):
从2009年起一直玩直机,但玩的都是微型电直,觉得直机需要的场地小,随时可以飞,这么多年下来,小电直总有各种机械或电子故障,即使自己操作不失误每次出门回来总要修理。今年突然有了玩固定翼的想法,便入手一个微型3D机,应该是红牛特技飞机XA42的模型吧,刚开始飞水平不行,照样每天都要修理,固定翼主要是降落时高度控制不好,以及小半径转弯失速造成机头撞地炸鸡。

楼主:
机型好像是红牛特技飞机XA42吧
来自微站

网友:
哇,10年,直机大佬

网友A:
玩了那么多年直机,固定翼3D吊机上手应该很容易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了那么多年直机,固定翼3D吊机上手应该很容易呀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好比换手让你再去做悬停。

网友:
直机都玩十年了,上个可以的控,再买个30e练习才是正道

网友C:
应该玩滑翔机,特技机对一个玩直升机的老玩家来说,没啥意思了。
滑翔机不一样,讲究的是飘逸 ,一块300MHA电池 ,能飞慢 1 小时 ,那是本事加运气 。玩着玩着,就飘了 。

网友D:
小机不好飞,直机入坑固定翼可以从3d板机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了那么多年直机,固定翼3D吊机上手应该很容易呀

用反日本手可以直接吊?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好比换手让你再去做悬停。

直机用的美国手,固定翼用反日本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玩滑翔机,特技机对一个玩直升机的老玩家来说,没啥意思了。
滑翔机不一样,讲究的是飘逸 ,一块300MH ...

发现转固定翼也没那么容易,虽然都是美国手,实际完全不一样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机不好飞,直机入坑固定翼可以从3d板机开始

我这个不好飞么,感觉就是平稳降落有点困难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玩滑翔机,特技机对一个玩直升机的老玩家来说,没啥意思了。
滑翔机不一样,讲究的是飘逸 ,一块300MH ...

滑翔机玩几个通道的?
来自微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玩滑翔机,特技机对一个玩直升机的老玩家来说,没啥意思了。
滑翔机不一样,讲究的是飘逸 ,一块300MH ...

有什么推荐的吗?
想玩滑翔机,入不了门

网友:
欢迎跳槽

网友:
直机大佬,玩固定翼特技应该不差钱也不差技术啊,弄套靠谱的30E必不可少

网友:
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翔机玩几个通道的?

滑翔机大致有2种,一种是无动力的,比如DLG或山坡机。还有一种是电动滑翔机。
无动力的一般4通道,对比电动的,原来的动力控制通道,用来单独控制副翼,比如DLG机型,左右副翼单独控制,混控模式下,副翼当襟翼使用。
电动的一般也是4通道,大型的电动滑翔机6通道,多了2个襟翼,主要是用来降速或者说刹车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推荐的吗?
想玩滑翔机,入不了门

滑翔机的入门机型的话,推荐冲浪者。这个机型优势机构简单,组装方便,装配要求不高,关键是便宜啊,空机才120-130(冲浪者X8),相对也比较耐炸的,因为要推模式,桨叶很难伤到,缺点是滑翔能力不行,只有滑,没有翔,机身中段尾端不牢固,容易炸断,好在是泡沫的,粘一下,还能飞,机翼固定也不牢靠,但对于新手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便宜,耐炸,好修。

等冲浪者玩熟悉了,可以转战轻木机型,也可以试飞一下山坡机,当然了,山坡机需要场地,如果有山坡这样的飞行场地,那就试试看,应该很好玩(我没试过,上海这里更不就没坡)。山坡机的话ASW15机型就不错,价格比较便宜(泡沫机型300多一架),而且和好飞(由于场地问题,我装了动力,也很好飞)缺点是现在新机买不到。轻木机型的话,可以考虑GTRC家的2米机型,或者1.5米的。如果动手能力稍微强点,可以买双鸭山的时光鸟,这款机型是热气流机型,价格便宜,性能也不错。

再玩下去,就可以玩无动力的DLG了,这东西好玩,就是价格太贵,而且无论是装配要求,还是发射要求,都比较高,没人带的话,很难玩下去。如果岁数大了,甩不动,那就买电动的F5J机种,这机种有轻木的,也有碳纤维结构的。好  当然是碳纤维的好,就是价格太贵了,一般都要1万以上。轻木便宜点,的在论坛里有不少大神有图纸,可以去打听一下。也可以上淘宝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