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哥快来啊,兄弟有事向您请教

楼主(2020-01-20):
拾柴为宝大哥你好,兄弟有事请教您。我买了一个缝纫机电机,但是扳把开关是和控制器一体的不好拆卸,而且发现他有4个焊点,与你的电机不一样,不知道该如何换成电位器,中间的大焊点是不是没有啥作用 .还有要拆下控制板必须要把他和外壳断开,但是元件和外壳之间有胶装物不知道啥东西,如果从新安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重新抹胶啊,这个胶叫啥名字

这个事控制器电路板,电路板与外壳连在一起

这个事控制器电路板,电路板与外壳连在一起

网友A:
俺不是宝哥,随便进来看了下,那个C10应当不是霍尔,感觉像是电容,元件与外壳中间的白色东西是冷却硅脂,作用是起加强冷却效果的。

网友:
这电机多钱买的? 现在买大功率的无刷电机来做动力, 还不如直接咸鱼买一套二手的伺服,各方面比这种要完备

网友:
你看包路板的另一面,应该有个长的象三板管一样的黑色另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不是宝哥,随便进来看了下,那个C10应当不是霍尔,感觉像是电容,元件与外壳中间的白色东西是冷却硅脂, ...

C10就是电容,霍尔应该在背面。霍尔应该可以直接换成电位器。

网友B:
电路板中的元件编号C一定是电容,霍尔元件是半导体元件,作为传感器应该装在靠近磁铁的附近,在PCB版上常以H编号,外形似三极管。(也有四脚引线的)你再找找。电路板上的胶一般是热熔胶,主要用于固定和封固,你要拆下必须用热风融化或小心分割。散步到此。

网友C:
万变不离其中,找到霍尔元件把它换成电位器即可。霍尔元件长得像塑封三极管,不要搞得复杂化。

网友:
7/8楼正解!目测白色的为导热硅脂,但又分胶状和能固化两种,固化的拆时慢慢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有一个,但是没拆下来,看不清楚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变不离其中,找到霍尔元件把它换成电位器即可。霍尔元件长得像塑封三极管,不要搞得复杂化。

明白了,我明天拆下来看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中的元件编号C一定是电容,霍尔元件是半导体元件,作为传感器应该装在靠近磁铁的附近,在PCB版上常以 ...

谢谢指导,我回头仔细看看,祝您新年快乐,财源滚滚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回头仔细看看,祝您新年快乐,财源滚滚

今天在家没事把控制器拆开了,冷却油脂不是固封的,就是一般的冷却油脂。c10反面像一个三极管不知道这个是不是mos管,全电路板找到2个相是三极管的元件,c10对应下面的磁铁,不知道是不是,mos,管,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家没事把控制器拆开了,冷却油脂不是固封的,就是一般的冷却油脂。c10反面像一个三极管不知道这个 ...

通电用万用表量一下,霍尔元件有两个脚电压是5V。

网友C:
TL431是基准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是基准电源芯片。

你的意识还是量C10那个原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是基准电源芯片。

整个电源板除了C10和这个就没有像三极管的元件了

网友E:
那个u10就是霍尔,上面写着49xxxx,13楼第一张图片。

网友E:
再跟你说一下,没必要换电位器,霍尔比电位器好多了。你把那个把手上的弹簧拆了,把手的轴想办法把阻尼弄大一点,直接调把手位置调速就可以了。关于伺服,我也可以给你个建议,咸鱼上之山伺服750w,150元一套,我买了一套加运费合计190,回来试运转下,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都很正常,就是转矩控制要先速度控制模式下转几圈之后才生效,这个性价比超值,因为这个价格都买不了电机里带的编码器,然后我又下单买了3套,准备把床子改数控。缝纫机电机跟这个东西从性能上没法比,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不过伺服玩转起来有点难度,需要你对电机控制有基本了解,才能调整好各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u10就是霍尔,上面写着49xxxx,13楼第一张图片。

这个U10的正面就是C10,而且有5个脚,。下面的磁铁就是与他对应的,不知道咋换成电位器,(反面有3个脚正面还有2。还有元件本身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跟你说一下,没必要换电位器,霍尔比电位器好多了。你把那个把手上的弹簧拆了,把手的轴想办法把阻尼弄大 ...

你在那家买的,能给个链接吗,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在那家买的,能给个链接吗,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啊

到咸鱼上搜“之山伺服”,好像是个广东卖家。c10和u10是两个元件,c10是电容是贴片焊接不要动,u10是霍尔,只有3个腿。用表量一下,一根接正极(估计是5v),一根接负极,剩下的是输出。稳妥办法是看清它上面的型号,去网上搜一下pdf的数据文件,会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E:
你把那个u10,用手掰一下,让它站起来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咸鱼上搜“之山伺服”,好像是个广东卖家。c10和u10是两个元件,c10是电容是贴片焊接不要动,u10是霍尔 ...

u10的型号看不到了,感觉是和磁铁摩擦蹭没了,这几个数字还是我用放大镜看的,不知道霍尔的型号一般用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那个u10,用手掰一下,让它站起来你就明白了

让U10站起来了,果然和C10是2个元件,看来你也是一个高手啊!

来自微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让U10站起来了,果然和C10是2个元件,看来你也是一个高手啊!

主要是看你宝哥好几天也不回复,就给你解答下,你要是不直接喊什么宝哥,早就回答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看你宝哥好几天也不回复,就给你解答下,你要是不直接喊什么宝哥,早就回答你了。

谢谢啊,找了2天也没找到49r126这个型号的霍尔资料,不知道给如何改成电位器,要是脚接错了会烧板子吗?你有啥好的方法吗?

来自微站

网友:
上万用表量,把板子上电,拿磁铁在霍尔附近晃动,电压随磁铁变化的管脚接可变电阻中间抽头,剩下两个接可变电阻的两端,无所谓正负。

网友E:
还有个办法,把10K以上的可调电阻调到中间位置,三根线随便接烧不了,调整在中间位置稍稍动,不要调到头,能调速接法就对了,不能调速就换线直到能调速为止。只要注意别把可调电阻调到头,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办法,把10K以上的可调电阻调到中间位置,三根线随便接烧不了,调整在中间位置稍稍动,不要调到头, ...

还在这个方法好,回头我试试,感谢你大年百忙之中的恢复,能加你的微信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在这个方法好,回头我试试,感谢你大年百忙之中的恢复,能加你的微信吗?

搜了几个图,不知道说不说的对,地线对应的是啥?

来自微站

网友:
你这个图很可能是霍尔开关,因为接了上拉电阻。你机器上用的是线性霍尔元件,区别就是开关输出高低电平,线性的输出是0-5v之间任意一个电压值。他的管脚接法对于你没有任何参考意义。霍尔元件厂家很多,管脚设计都不一样。GND接的是电源5v的负极,5v接的是5v电源正极,信号输出就是接你的电位器中间抽头。按我前面说的大胆试吧。

网友E:
其实我还是不建议你改电位器,很多人是把游戏手柄的电位器改成了霍尔,霍尔比电位器贵,可靠性高,寿命长。
尤其你对电子方面了解不是太多。你把原来的控制扳手拆掉,把板子上电,电机接好,然后随便找个磁铁在霍尔附近动一动,你就明白霍尔控制速度的原理,剩下就是磁铁怎么固定的机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还是不建议你改电位器,很多人是把游戏手柄的电位器改成了霍尔,霍尔比电位器贵,可靠性高,寿命长。 ...

你说的很对,但是磁体定位是个难事,想了很久没想到合适的方法。正在琢磨合适简单的方案

来自微站

网友F:
楼主新年好!好久没来论坛了,今天来逛逛。楼主买的电机是什么样的?是直驱的还是普通带轮电机?建议你可以做个模拟电位器,用磁环加霍尔,可以旋转式也可以推拉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新年好!好久没来论坛了,今天来逛逛。楼主买的电机是什么样的?是直驱的还是普通带轮电机?建议你可以 ...

模拟电位器不会做啊,买这个电机图的就是简单便宜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新年好!好久没来论坛了,今天来逛逛。楼主买的电机是什么样的?是直驱的还是普通带轮电机?建议你可以 ...

今天没事在晚上搜了一下有模拟电位器,不知道和你说的是不是一样的东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F:
这个是模拟电压输出电位器。我说的意思是,利用霍尔调速原理制作一个类似电位器,电位器是通过旋转一定角度产生位移改变输出,霍尔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不知道这样说没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模拟电压输出电位器。我说的意思是,利用霍尔调速原理制作一个类似电位器,电位器是通过旋转一定角度 ...

按你说的我就没必要改了,还用原来的坂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