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550 有谁遇到过小抖慢摇更新 问题解决

楼主(2020-01-20):
一天时间调试logonew550 尾巴一直小抖无法解决,neo陀螺仪,vbc控,omg舵机,好赢100 蝎子电机,机械顺滑无比,感度,pid各种调,p值到100,i值降到20,有所好转,还是慢晃,问题一直无法解决,舵机也换过,各种查,各种换,参数各种试,就是不行,从来没遇到过如此难调的飞机,请大神们给点建议。

冥思苦想一宿,今早开干,问题终于解决。
手头正好有kds550配件,一量尺寸基本吻合,我将尾齿轮,螃蟹爪,尾桨夹换上,滑块和L臂用原装的,因为kds尺寸有些差异。
参数归位默认,试飞调试3个起落,完美出活。
分析原因,是logo尾轴铜套螃蟹爪有配合犯卡的现象,不用力不卡,带上劲有吃轴的感觉,我的铜套和尾轴都是新换的,原先飞机没有炸过,但是尾巴卡的严重,所以更换的配件。
卸尾桨夹时把中联螺丝拧断了😭😭一看价钱130多。

网友:
是不是像金鱼在游泳?

网友:
查看陀螺仪日志,有没有显示震动过高

网友:
是否大桨转速过低,用的是多少kv电机?

楼主:
没错金鱼慢游,振动正常,电机1100kv

网友A:
尾轴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歪了

新换的尾轴

网友:
确认一下确实机械没问题,理论上也没啥问题。
然后就是调p和d,p按初始条件下后调感度就是d,基本可以保证初始条件下的稳定。
还存在震荡就调低p,然后继续调d。
i只有在缓慢偏移情况下才需要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波箱两个碳片夹的太紧了,调整一下间距,27mm和27.5mm试试

这个 27挺折磨人。总担心松了滑

网友:
我也最近遇到了,之前没有任何问题,炸鸡后就这样

网友:
想请问你的是不是新机

网友:
不会是陀螺仪抽了吧,换其他的试试

网友:
尾主、横轴换一下吧!另行程再调一下!

网友:
我的新sab700试飞时也是尾巴轻微上下抖动,查了好的几个地方,最后发现是陀螺仪的线束太紧震动直接传到陀螺影响导致的,放松线束就好了,楼主可以排查一下这点。

楼主:
更换后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新机?还是以前正常,突然就金鱼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