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ET12三角翼混控升降舵对,副翼方向是反的。光调副翼反向对了,升降又反了。

楼主(2020-01-20):
它不像天地飞七可以单调升降或副翼动作的其中一个舵机,还有就是机型设置三角翼两舵机模式,要接通道1和通道6。好奇怪呀!加天地飞技术讨论的两个群都加不进,打电话吴工也没人接。哎怎么办呢?返厂修吗?还是更新固件会有用?天天上线求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有一种反向舵机,就不是给它用的。如果控调不了,可以物理反向

网友B:
你1、6通道对调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1、6通道对调一下试试

试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反向舵机,就不是给它用的。如果控调不了,可以物理反向

嗯!还有舵机Y线

网友C:
我会设置,但是发不上去图片,晕死
飞行条件你设置好了一半了,把通道按我说的再设置一下就OK 了。
接收机插1.2.3通道,其他通道不用。
通道设置里面,1,副翼 ,J1,T1
通道设置里面,2,副翼2,J3,T3
通道设置里面,3,油门,J2,T2
通道设置里面,4,方向舵,J4,T4
通道设置里面,5,起落架,SG,--
通道设置里面,6,副翼2,J3,T3
通道设置里面,7,辅助6,J3,T3
通道设置里面,8,辅助5,--,--
通道设置里面,9,升降舵,J3,T3
通道设置里面,10,翼型襟翼,LS,--
再往后不用动,就设置OK了
正反设置,我这里是全正向,你可以根据你的飞机舵机反应相应设置。
以上就是天地飞12,副翼升降混控即三角翼混控设置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请观察一下,我的设置跟你的设置有什么不同,把不同的改过来就可以了,不是每一条都需要修改的

大约需要修改三条,通道2,6,7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观察一下,我的设置跟你的设置有什么不同,把不同的改过来就可以了,不是每一条都需要修改的

大约需要 ...

非常感谢技术支持今天按照你给的方法调了还是不行,我觉得可能是遥控器固件版本问题别人的ET12和我的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观察一下,我的设置跟你的设置有什么不同,把不同的改过来就可以了,不是每一条都需要修改的

大约需要 ...

不管调那边升降还是副翼正反,都只能对一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会设置,但是发不上去图片,晕死
飞行条件你设置好了一半了,把通道按我说的再设置一下就OK 了。
接收 ...

和你的一样设置了

楼主:
终于在官网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如果副翼升降正反调总有一个是错的就互换舵机12的接口在调就正确了

网友C:
恭喜!很高兴你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很高兴你能解决问题!

新的问题出来了好苦恼一台是摇动副翼电调会重启,一台是油门到最高会没有油门输出由不敢自己去耍固件怕刷成砖头

网友D:
我看还是不要升级了,我升级完玩了几天,放了两个月,昨天开机之后从全部初始化,以前设置的机型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个新遥控器初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还是不要升级了,我升级完玩了几天,放了两个月,昨天开机之后从全部初始化,以前设置的机型什么都没有 ...

不行呀学生买的又不好闲鱼,要求不高能用就可以了。现在是不能用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还是不要升级了,我升级完玩了几天,放了两个月,昨天开机之后从全部初始化,以前设置的机型什么都没有 ...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乐迪和天地飞控,现在用麦克比较多。个人感觉,就没有遇到不出问题的时候
设置丢失是常有的事,甚至奇葩的还有保存不了设置的
失控貌似也是零星有的事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飞机调试好之后,记住舵面高低然后遥控器归零,然后手工调飞机舵面跟用遥控器调整的一致
这样换控也没问题,降低对遥控器的依赖,不用考虑微调或基本不动微调,插上接收机就能飞
因为在学校教授航模课,经常换控来给学生演示,所以对控的要求一降再降,摇杆能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问题出来了好苦恼一台是摇动副翼电调会重启,一台是油门到最高会没有油门输出由不敢自己去耍固件怕刷 ...

这种情况我这边也遇到过,大概是舵机耗电厉害电调的bec输出不够导致闪断重启
解决办法是更换电调
你这个飞机估计要用40A的电调,BEC输出3a5v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