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超详细日志分析 寻找降落侧翻原因 飞行习惯探讨

楼主(2020-01-21):
配置如下:权盛pix,S500 机架,3508电机 ,铂金30A电调, 4S 9600 特斯拉21700 4S2P ,storm 32 bgc 云台,小蚁运动相机 ,起飞重量2100g,jumper T16 控,R8 接收。
定高模式起飞,然后切定点,刚切定点后有一些漂移,应该是GPS的信号刚开始不是特别好,因为起飞的一圈都是房子,gps 5颗,飞高后GPS数量10几颗。几十秒后就可以稳定的定点了。飞行10分钟左右,切返航,自动下降高度到10几米的时候,切定点(loiter)模式,调成降落位置降落,稳定着陆,然后油门拉到底,机器有侧翻倾向,向一边倾斜,然后第四通道最左准备锁电机,然而并没有作用,继而慢慢螺旋桨打地,重新第四通道最左边再次尝试锁电机,未果。切自稳模式,电机停机工作。

先看一看震动,感觉还可以吧

GPS和hDOP , 除了刚开始起飞有点差,后来很好,降落的时候有些差,不过也在10颗星以上了,应该没有问题。刚飞起来切定点飘,估计是GPS数量有点少导致的。

给大家看看飞行模式

侧翻日志:

日志分析:1点电机输出快速下降,3通道油门输入变为基线,预计这一点为着陆点。不过随机电机输出呈波浪,实际上这时有侧翻的倾向。3点开始第四通道最左,打算锁电机,不过这时电机并没有锁上,电机短暂平稳怠速后,立马重新输出,见第4点。这时已经侧翻,螺旋桨打地输出。锁电机也无效。第5点为,第4通道会中,然后再次锁电机,不过电机还是继续输出,锁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切自稳模式,由于油门一直在最低位,电机停止转动,结束噩梦般的降落。

疑问:炸鸡原因不是很清楚?劳请大神指点一下。对于起飞和降落的模式有点疑问,自稳起飞还可以,自稳降落感觉有点困难,很容易降落过重。什么模式起飞降落好呢?自稳模式并不是很稳定,有点飘,而且高度不好精确控制。之前习惯自稳飞起,定点或定高降落。基本上所有的炸鸡都出在起飞和降落阶段呀。之前出现过一次降落侧翻,由于刚落体立刻第四通道最左,飞控还没有检测到落地,导致电机重新输出,侧翻。我一般习惯于,落地后几秒,手动第四通道最左锁电机,这个习惯是不是不好,应该让飞控自动锁电机?

附日志: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CoyhhuGGPBpNInCeAXyMg 提取码: k8hw

网友:
用手动降落,像穿越机那样

网友A:
不要用loiter模式降落。可以用althold或lan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loiter模式降落。可以用althold或land模式。

今天把land模式加入到了飞行模式中,使用land降落还是很稳定的,落地后立马就自动关闭输出了。就是落地的速度不能手动控制,只能控制落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