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x3evo飞控朝向问题

楼主(2020-01-21):
因线不够长,就短了那么一点点,请问nx3evo可以插线那一边朝机头前面吗??

网友A:
看看说明书,这就不是问题。没有说明书可以试试!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这就不是问题。没有说明书可以试试!差评

说明只明确了上下方向,没有明确前后啊

网友:
好像是可以!直接贴在能够的到的地方呗

网友B:
前后没啥讲究的,就是左右要放中间并且放平,我用过二个NX3一个随飞机出掉了另一个还在用,最近又买了个NX3 PRO,觉得NX3满好用的,价格便宜,调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没啥讲究的,就是左右要放中间并且放平,我用过二个NX3一个随飞机出掉了另一个还在用,最近又买了个NX3 ...

好的,明白了,谢谢,可以用我就插口朝前,线好布点

网友:
我用的a3 v2飞控,6轴的,屁股必须朝后,不知道你这种怎么整

网友(2022-04-02):
引用 网友B:
前后没啥讲究的,就是左右要放中间并且放平,我用过二个NX3一个随飞机出掉了另一个还在用,最近又买了个NX3 ...

必须放机身中线上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