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更新连不上模拟器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0-01-21):
许久没有玩模拟器了,这两天试了下发现jumper t16连不上模拟器了,我用老富斯i6加加密狗还是能连上,想了想最近的变化也就是手残让360把win10 更新了,请问大家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嘛?

感谢朋友们的帮助
解决办法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8638

网友:
有可能是usb驱动,这里有教程你找找

网友:
富斯i6能连上,那说明加密狗和电脑的通信没问题啊。

网友A:
请问一下有没有不用电脑的可以使用模拟线的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有没有不用电脑的可以使用模拟线的模拟器

realflight 9 。steam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8638

厉害,我还没试,先谢过!

楼主(2020-03-03):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8638

成了!一直忘了回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