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什么能在客厅飞的固定翼吗?

楼主(2020-01-21):
本来就不想出去飞,现在天太冷了。                              更主要的是没有特别合适的场地,平时也就只玩1左右的飞机,而现在这季节河南风又很大,不想出去。      可我也就假期有时间玩。                                           求大家推荐室内飞的固定翼或体和小,相对来说抗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

在会吊机更别说在屋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

想问一下吊机怎么练,我在模拟器里也就吊几秒,然后飞机头就偏,油门小的话头又拉不起来。油门大的话能拉起来,但是又会升很高。我得怎么练呀?

网友B:
啊哈哈  小飞机群啊“小飞机联盟”   大把室内飞机型

网友:
室内飞,又没有技术,当然是模拟器了

网友:
用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吊机怎么练,我在模拟器里也就吊几秒,然后飞机头就偏,油门小的话头又拉不起来。油门大的话能拉 ...

模拟器里选一款类似F3P的轻重量板机 先练习正面吊机 然后练习背面吊机 然后练习侧面吊机 有了上面的基础 最后练习扭力吊即可

正面吊机:正常练习升降 方向舵操作即可
背面吊机:想像用手指托住机尾(像用手指托住铅笔或者竹竿是为了保持平衡所用的操作)来打舵就是对的
侧面吊机:根据角度 想像成正面或背面吊机即可

网友A:
凤凰模拟器里有分开油门 方向舵 副翼 升降舵的练习 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模拟器里有分开油门 方向舵 副翼 升降舵的练习 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模拟器里有分开油门 方向舵 副翼 升降舵的练习 非常好

3s 800大概用多大的3D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800大概用多大的3D机?

个人观点:目前最合适练习3D的机型是翼斧模型的PP板V6 PP板耐摔 V6机型性能非常好

网友:
Night Vapor 或者 Mini Vapor
经验多的选Mini Vapor
两者有10来平方米的客厅就可以飞了

网友C:
主要看你客厅有多大。。。。部分土豪的客厅可以飞2米级别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你客厅有多大。。。。部分土豪的客厅可以飞2米级别的飞机。。。

室内吊机还是要小心(主要是我技术不好)桨似刀。8寸桨都这么大劲

网友:
凤凰5打发你无聊的时间

网友(2021-04-04):
引用 网友B:
啊哈哈  小飞机群啊“小飞机联盟”   大把室内飞机型

小飞机群小飞机联盟在哪里

网友(2021-07-04):
引用 网友B:
啊哈哈  小飞机群啊“小飞机联盟”   大把室内飞机型

QQ群吗?给个群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