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遥控器飞穿越机,再装个增程,使用过的推荐一下吧!

楼主(2020-01-21):
现在手上用的是DEVO10控,有点老了,加上飞固定翼一直用的右手油门,虽然改成了左手油门,来飞穿越,还是觉得不太方便
打算有机会再买个稍好点的遥控(虽然目前技术还不咋地),想着飞穿越迟早还是要上增程的,请老鸟们推荐一个控和增程吧!谢谢!

网友:
x9d一步到位

楼主:
也看到不少兄弟在用这款
要是将来上大疆的数传的话,大疆的那款控怎么样?

网友A:
还用考虑么? 大疆FPV 一套,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考虑么? 大疆FPV 一套,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要买

说到点子上了,买了心才会安。。。

网友:
T16多香  还要什么x9d

网友B:
乐迪at10二代,增益天线,锐鹰增程,fpv腕表(方便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at10二代,增益天线,锐鹰增程,fpv腕表(方便调参)。

效果怎么样?这个价格比较实惠

网友:
T16+黑羊或R9M

网友:
性价比最高Jumper T16+R9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怎么样?这个价格比较实惠

1200左右吧,效果当然不错的,一个增程不够上两个,一开机周围手机估计都没信号

楼主:
看到某宝上X9D PLUS SE.配R9M2019高频头,17XX元,一般配哪种SBUS接收机?正常可以飞多远?

网友:
配置与你一样

网友:
futaba 加黑羊

网友:
我打算入手tango控,就玩穿越用,也只能玩穿越。如果都打算玩,那t16配大黑羊最好。其实大疆是最好的选择,数传质量高,距离也够远,一套大疆秒所有

网友:
反正一套,还是建议大疆

网友:
D10夠用了!妳裝台機,玩三個月能堅持下來,就勉強入門了!到時候再慢慢考慮換控吧,畢竟控是可以一步到位的!這就是D10八年最近才換控!D10還在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