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这种接收机上没有RSSI线,是不是就没法回传RSSI到OSD上面?

楼主(2020-01-22):
F4的飞控,按照坛子里的教程设置OSD上显示RSSI信号,怎么弄信号都不动。
是不是这个接收机上就没有RSSI的接线(飞控上是有一个RSSI的引脚的),根本就不支持RSSI信号输出到飞控??

网友:
这个没有任何办法,射rssi到通道也不行

网友:
同问 我也有这个问题  顶

网友:
反正我没有搞定

网友A:
刷机改4合1高频头,用睿斯卡的接收,华科尔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改4合1高频头,用睿斯卡的接收,华科尔的不支持

明白了,谢谢兄弟指点!!

网友B:
问售后会不会生产支持rssi接收机,说这款sbus就不生产了,貌似都停产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售后会不会生产支持rssi接收机,说这款sbus就不生产了,貌似都停产的意思

华科尔官方网站上连D10的影子都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