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磁环作用及差异

楼主(2020-01-22):
求专业的人赐教。如图,价格差这么多。

网友:
最便宜的就行,贵的是用来绕电感的。

网友:
理论上有效,实际效果不明显,用在机机上就太重来了

网友:
磁环你要先看他的抑制曲线,然后根据你机器自己的噪声进行选型,随便选一个基本没啥用

网友:
没啥用,有用的话好几千的都没标配

网友:
只能吸收高频波动的少量电流加入二级管吸收反向电压。如果要用还要配上电容。电阻。快恢复二极管之类的零件。但接不好就会影响电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