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INAV固件玩飞翼

楼主(2020-01-22):
请问我的f4飞控刷INAV玩固定翼时为什么
遥控器
校准和模式设置都有遥控信号但在地面站进
电机
校准就是没反应,还有飞机
舵机
和电机也一点儿没反应(既没有响应遥控信号也没有进行平衡反馈)[泪][泪][泪]试了两个飞控都是如此,(解锁按键已经打开)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最好确认好接收机端口

网友B:
电机电调打开了吗

网友C:
inav固件默认是飞控没有信号输出至电调,你得进配置里打开输出信号,选择合适的信号模式,然后在地面站的电机校准那里就可以校准电调行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