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空投器 ,如何利用遥控器 /数传控制舵机?

楼主(2020-01-22):
遥控器拨动 开关或通过数传控制舵机转动呢?
飞控是pixhawk,怎么连接线呢?
在QGroundControl里怎么设置?

网友:
多么简单的一件事,设置一个闲置的通道接个舵机就ok

楼主:
我试过在pixhawk的main7和aux1 接MG995舵机  ,但是怎么设置与控制呢?
查资料,MG995舵机 控制需要1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 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2.5ms范围内角度控制脉冲部分,总 间隔为2ms,以180度角度伺服为例 ,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我在QGROUNDCONTROL里将PWM_MAIN_DIS7设置为500ms,PWM_MAIN_FAIL7设置为1500ms,并将遥控器一个旋钮开关关联为7通道,在QGROUNDCONTROL里将PARAM1关联为7通道,但是无论怎么旋转旋钮,舵机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在pixhawk的main7和aux1 接MG995舵机  ,但是怎么设置与控制呢?
查资料,MG995舵机 控制需要1个20m ...

你搞这么复杂干嘛,舵机直接插接收机空闲通道,需要控制的时候直接拨开关。

网友:
看来对遥控一窍不通

网友:
实在不行咸鱼上二三十块钱一个的投放器买一个就行了。

楼主:
有数传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接个空投器需要这么高级的设置吗

网友:
用飞控映射一个aux开关,控制舵机,遥控设置下,用两段开关控制

楼主:
我就是 想在pixhawk飞控上映射,具体怎么做呢,望赐教

网友:
把舵机接在aux out口下面那里,然后去参数表进行通道映射的设置,这里要弄清楚auxout1 对应的是飞控的9通道,遥控器对应的通道要做好映射就好了。

楼主:
我在QGROUNDCONTROL里将AUX1设为直通通道9,舵机连接到PIXHAWK AUX1端口, 按选择对应的旋钮(我用的是乐迪AT9S),舵机没有反应。而 舵机直接接到接收机7通道,用遥控器选择按钮,舵机 会动作。舵机是MG995.
问题出在哪儿呢?

楼主:
补充  一下,接收机连接到PPM解码器,再连到PIXHAWK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  一下,接收机连接到PPM解码器,再连到PIXHAWK上的。

你这个地面站能不能发我

网友:
很简单,就是控制舵机而已

网友(2020-02-27):
得加通道吧

楼主:
查资料,,说PIXHAWK AUX端口没有电源输出,需要接电源,按照提示,在AUX5接了5V UBEC,AUX1接舵机,依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