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越机的遥控器选择(手上有老爷爷遥控器)

楼主(2020-01-22):
七、八年不玩四轴了,重新回来发现多了“穿越机”这个类型了,手痒想攒一个。把一堆老东西都翻出来后,发现有一个 JR 的 DSX9CS 遥控(当时所谓的中国限定版的),之前用来玩 MultiWii 四轴和直升机的,只支持 DSM2,不知道这个控是否还适合玩穿越,还是需要重新买一个我之前都没听说过的 FrSky 这类的?谢谢各位老手给建议。

网友:
可以玩,可以飞。要多爽以后升级吧

网友:
dsm2没问题,买个dsm2pro接收机,装上就飞

楼主:
感谢两位答复。年后快递开了后我弄套爽爽。

网友A:
dsm2的 卫星接收   加降压模块就能用  因为飞塔上只有5v的电   卫星的电压是3.3v   接线的时候 接sbus上就行了

楼主:
谢楼上提醒,我当前还没选任何部件,年后组一套 DJI FPV 3寸的。
我思维还停留在以前,KK,MultiWii 的时代,前几天翻出来好多年以前打造的四轴,概念都落伍太多了。

网友:
DSM2/DSMX卫星接收直接用,不用降压,飞穿越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m2的 卫星接收   加降压模块就能用  因为飞塔上只有5v的电   卫星的电压是3.3v   接线的时候 接sbus上就 ...

现在的飞控上有3.3v的供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飞控上有3.3v的供电口

那就接卫星接收机就行了   7通道

网友:
看預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