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发动机安装位置,拉力线以及中心线等问题

楼主(2020-01-23):
各位大神,前几天买了如下图片的飞机,发动机安装孔需要自己钻孔,请问三个问题:
1、这个飞机的中心线在什么位置?
2、发动机的输出轴必须要重合于飞机的中心线吗?
3、这个飞机的防火墙是否已经做了右拉和下拉?
麻烦知道的前辈告知一下,感谢!

网友:
这个电机也太小了.估计灰不起来

网友A:
1. 中心线已经刻在防火板上。
2.理论发动机的输出轴必须要重合于飞机的中心线。
3.这个飞机的防火墙是已经做了右拉和下拉,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另外建议楼主把防火板一圈用桐木条加强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中心线已经刻在防火板上。
2.理论发动机的输出轴必须要重合于飞机的中心线。
3.[/backcol ...

中心线是刻在防火墙上的八条线的延长线交点上吗?也就是厂家抠好的圆孔的中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另外建议楼主把防火板一圈用桐木条加强一下吧。

好的,感谢

网友:
倒装发动机

楼主:
请问倒装发动机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倒装发动机有什么好处呢

汽油机倒装和正装基本没区别  只是你正装看起来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倒装发动机有什么好处呢

爆头机毫无美感,倒装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