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1S双无刷飞翼UMX Ultrix

楼主(2020-01-23):
超级袖珍的盒子,差不多一个中号披萨盒大小

里面很简单

飞机,说明书,前起落架,两个备用桨,和左右垂尾

那么问题来了,一旦组装好,这个盒子就不能像其他地平线小飞机一样当作外场箱了,呐尼

和mcps 比一下大小

设备舱。电池往左推到底
上网查了下,这两片尾翼组装时不需要用胶水,靠摩擦力就行,即使做3D动作也不会掉下来。这么看的话,披萨盒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做外场箱的。
这个三角翼太好飞了,而且可以轻松做吊机,大仰角飞行,侧飞,落叶飘等一般飞翼无法做的动作。
感觉上地平线接下来要出一批新设计的用雨刷电机的1S小飞机了。期待

网友A:
多少钱啊,动不动就一千多,这么个小东西感觉好贵啊

网友:
好精美的小飞机

网友:
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啊,动不动就一千多,这么个小东西感觉好贵啊

119配备的无刷电机比过去的1S有刷电机好太多了

网友A:
购买渠道是啥啊,想入一个

网友B:
这种差速小飞机很多啊,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渠道是啥啊,想入一个

地平线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差速小飞机很多啊,某宝

普通差速飞机应该比较简单吧,没有飞过

ultrix四通控制,油门+差速+elevon,实际需要5通道,第5通道用来设定飞行模式。如果加装了灯带,需要用第六通道来控制
差速起方向舵作用,elevon和普通三角翼一样,副翼和水平尾翼混控

网友:
问一下多少米准备一下钱袋,等国内开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平线网站

美国地平线官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地平线官网吗?

是的

网友C:
发现地平线的几款小飞机都被国内山寨了

网友A:
国内买不到吧

网友D(2020-04-27):
请问华科儿的控能玩吗?如何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华科儿的控能玩吗?如何配置?

D7e刷 deviationtx 开源固件可控,按普通四通道固定翼飞机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地平线的几款小飞机都被国内山寨了

有吗?好像很少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买不到吧

前两天看到有人贴图来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吗?好像很少看见

目前至少看到种,一个三合一飞行器, 还有三轴垂直起降三角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至少看到种,一个三合一飞行器, 还有三轴垂直起降三角翼

想起来了,这两个确实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