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9d出了点问题,谁可以帮忙解决

楼主(2020-01-23):
我一开机就蹦出个SD CARD WARRY,SD卡警告,结果我的控就连不上电脑了,但是日常飞行没问题

网友:
同款控,但是不懂,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A:
刷完固件以后内存卡里的文件夹没更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完固件以后内存卡里的文件夹没更新吧

不清楚,我载入过固件,不知道成功了没,也很可能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把卡拿出来,格式化,再从官网下载卡文件复制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卡拿出来,格式化,再从官网下载卡文件复制进去,试试

那之前的设置会保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之前的设置会保存吗

不会的。一般刷完固件以后,要把卡文件里的version更改,你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一般刷完固件以后,要把卡文件里的version更改,你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或者再找到以前的固件刷回去,从新复制卡文件会覆盖以前的模型,音频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再找到以前的固件刷回去,从新复制卡文件会覆盖以前的模型,音频这些

那我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