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屏幕上的信号强弱怎么显示?

楼主(2020-01-24):
我用的新天7,201s接收器,显示的信号始终是0,求助一下怎么弄。感谢。

网友:
不懂,帮顶,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A:
天地飞不支持rssi 所以弄不出来

网友B:
你确定对码成功了吗?一般只要对完码就会有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不支持rssi 所以弄不出来

感谢。那就不纠结了,直接加个增程防止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对码成功了吗?一般只要对完码就会有显示的

对码成功了。osd里的rssi没法正常显示,都不知道啥时候会失控,楼上模友说了天地飞不支持,没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码成功了。osd里的rssi没法正常显示,都不知道啥时候会失控,楼上模友说了天地飞不支持,没法了

我还以为你说遥控器上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