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DJI FPV 相关问题请教老手

楼主(2020-01-25):
1、疑问1(发射功率)
我在油管看了很多 DJI FPV 评测视频,有不少修改到 FCC(700mW) 甚至修改至 1000mW 的。很好奇,这个功率指的是哪一段的功率,是“天空端到眼镜”,还是“遥控器到天空端”,还是双向?

2、疑问2(优选 DJI 机架)
现在业余时间太少,为了减少弯路,请教老手,我打算组一个 DJI FPV 3'' Free Style 小机,希望能在中等暴力的情况下持空 5 分钟以上,有建议优选的机架吗? 我看中 Newbeedrone 的 VIM 3 寸。
https://newbeedrone.com/products/newbeedrone-vim-3inch-dji-frame
搜了搜淘宝、咸鱼,似乎找不到,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优先推荐的? (坛里另外一个兄弟发的 140mm 的,持空 3 分半,总觉得少了一点)。

3、疑问3(遥控选择)
纯粹从手感和体验的角度,各位建议是用我原来的 JR DSX9 控 + DJI 图传套装,还是直接全套用 DJI,用 DJI 畅飞套装里的 遥控?

个人航模、电子、软件的经验都有,家里 3D 打印也有,经常画东西打东西玩,以前玩过很多四轴、直升机、竞速艇,只是搁置了 8 年了,跟不上时代了。所以请教有经验的兄弟们,让我少走点弯路!

网友:
1。图传发射功率
2。3寸没玩过不知道,现在都流行涵道3寸了
3。遥控器可换可不换,看你自己预算,飞不远都一样用,还是看你老的遥控器接收机,小机架能不能塞下

网友A:
支持DJI的3寸架子的确很少,我用过创世泰克 Beetle 3寸版本也不错,额外买块中间隔板,配些铝柱就可以把上面塑料件换掉改成电池上置,就比较适合花飞了。
飞行时间就看电池电机搭配了,电池够大就能飞到5分钟。
我用的1507 3300Kv,6S 550mah轻些但大概只有4分多钟,6s 850mah能到5分钟,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两位给解答。

对于发射功率,还是有疑问:
DJI 官方的数据:
1. 飞行眼镜:发射功率(EIRP)        FCC: <30 dBm; CE: <14 dBm; SRRC: <19 dBm (想不明白,飞行眼镜还发射啥东西啊,不就图传接收嘛;)
2. 天空端:发射功率(EIRP)        FCC/SRRC/MIC: <30 dBm; CE: <14 dBm
3. 遥控器:发射功率(EIRP)        FCC: <30 dBm; CE: <14 dBm; SRRC: <19 dBm

如果pojie的仅仅是图传(天空端发射功率),遥控器无法pojie,那仅仅是提升图像传输,远了失控风险仍旧很大啊,除非遥控器也一并能改 FCC。

我这样理解是否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给解答。

对于发射功率,还是有疑问:

应该是都增加的,这个功能是为了符合欧美的无线电法律规定,要改肯定一起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给解答。

对于发射功率,还是有疑问:

大疆的遥控器性价比太低,买个大黑羊要比他强

网友B:
我一开始也犹豫过上大疆控的问题,大疆控手感还行,但是一个控只能匹配一台飞机,最后我还是选择了x9d加大黑羊配大疆天空端的方案,现在3台大疆高清机啦^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犹豫过上大疆控的问题,大疆控手感还行,但是一个控只能匹配一台飞机,最后我还是选择了x9d加大 ...

是不是后悔了。我也后悔了,没买大疆遥控器。年后补个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后悔了。我也后悔了,没买大疆遥控器。年后补个吧。

为什么后悔要买大疆遥控器

楼主:
好吧,我也全套大疆全家福吧。大疆的看似比较简洁一些。也不用重新研究接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后悔要买大疆遥控器

上了数字就不可能回模拟了,这个数字发射有遥控接收功能。钱都花了,你不用,浪费啊。随着你飞机数量增加,这个矛盾就提现出来了,黑羊接收机也不便宜。还不如用大疆遥控器呢。

楼主:
似乎如果用大疆 FPV 做两个小机的话,换机飞就要重新对码了? 这个和常识不一样啊,以前航模控都是可以记忆多组接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后悔了。我也后悔了,没买大疆遥控器。年后补个吧。

我是买了发现不能对频多台飞机秒出了上的黑羊T^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了发现不能对频多台飞机秒出了上的黑羊T^T

什么意思?不能一个遥控器配多个接收机?你什么时候的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我这正要换呢

网友:
功率应该是双向。ps:pojie有两个需要pojie,一个是fcc,一个是功率提升至1200mw,具体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5217973 以及跟帖

机架有一个不火但是很好的机架,英雄d3,完全为dji量身定做的,金属板+碳板的设计可以帮助天空端散热,而且还有电机线收束的板子,价格还是同款3寸中最便宜的,所有应该有的打印件也是全部都有,而且卖家还送打印件!!!反正我实在想不出不买这个机架的理由,如果有,请告诉我让我学习一下

遥控嘛,就一点,dji遥控器可以控制眼镜的菜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支持DJI的3寸架子的确很少,我用过创世泰克 Beetle 3寸版本也不错,额外买块中间隔板,配些铝柱就可以把上 ...

请问下你哪里买的改上置电池的,我也同样有一架。苦于不知怎么改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你哪里买的改上置电池的,我也同样有一架。苦于不知怎么改上电

那个机架不是中间有块碳板嘛,再买一块,然后配些M2.5的螺丝和铝柱把碳板固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了发现不能对频多台飞机秒出了上的黑羊T^T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个控是可以同时配对多架飞机的,估计你的天空端版本和遥控不一致。

网友:
遥控就大疆的吧,不然天空端内置接收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JI的3寸架子的确很少,我用过创世泰克 Beetle 3寸版本也不错,额外买块中间隔板,配些铝柱就可以把上 ...

我在淘宝看到的 Tanstec Beetle 好像都是 2.5 寸的。 这个架子 3 寸桨能挤下吗?另外,好像蜗牛的天空端出来能,能节省 16 克,差别应该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