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找遍全网没有F7飞控接大疆的接线说明!

楼主(2020-01-25):
买的是翼飞DC5的套机,拆开看是F7飞控,原配黑羊天线,店家给焊好了,但是我手头没有黑羊发射。
后来配齐了一整套:大疆眼镜、遥控、天空端。
现在要把飞控的黑羊接收方式改回大疆,参照说明书,需要自己焊接棕、黄两根线,但是飞控上并没有清晰的标示。
问了翼飞的客服,刚好遇上春节,技术人员也都不在,无法解答,找遍全网没有F7飞控接线说明。
淘宝上的说明是两头直插的线,没有焊接说明。
特来求助!!!!!!

没有压线钳,飞控一头没办法插上去,只能焊接。

按照大疆说明书,棕、黄两根线接GND和SBUS。

F7飞控上没有SBUS标识,怕焊错了。

翼飞官网上只有这张接线图,第一个大疆的是直插,可是我没有直插线,只能焊接。

各种升级打印件上身。

网友A:
说明书上已经给出了飞控一侧对应大疆线的编号了吧,飞控板上也标出来了编号,sbus接r1(如果说明书没错的话)

网友: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了,黄色接人r1,棕色接gnd

网友B:
况且有黑羊了还用的啥大疆遥控器啊,肯定黑羊更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况且有黑羊了还用的啥大疆遥控器啊,肯定黑羊更稳啊

只有黑羊接收机,没有发射端,所以先换大疆原厂的用。
感谢解答,我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已经给出了飞控一侧对应大疆线的编号了吧,飞控板上也标出来了编号,sbus接r1(如果说明书没错的话 ...

对奥,我看到了,待会儿就去焊接。

网友:
翼飞的f7好贵^O^

网友C:
翼飞DC5套机8100,就是按他家里面原价来还多300,实际利润吓死你,看大疆的代理价就知道利润了,相比之下,那些6800一套的商家良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飞DC5套机8100,就是按他家里面原价来还多300,实际利润吓死你,看大疆的代理价就知道利润了,相比之下, ...

是的,翼飞的价格整体偏高,但我不是原价买的,所以就不纠结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