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62cm翼展1S动力 cub

楼主(2020-01-25):
写在最前面,粘地平线这个机子,切记切记切记,酒精胶酒精胶酒精胶,其他什么uho,uhu,什么什么泡沫胶,8112什么502什么什么等等,大多都会腐蚀,反正我是提醒了,酒精胶最合适。
翼展60cm,极致追轻可以降低很多重量,据说720级别减速组就可以啦,但是这么大翼展太轻也缺乏乐趣,其实是缺完美的场地,老去蹭室内体育馆,我这老脸抹不开,扯远啦。
起飞60来克吧,配合方向舵实际飞起来,转弯半径可以很小。
电机是上个月最火的某1106 4300kv 几元级别无刷。。。。1S,5030桨,上的1.5mm尼龙桨保。推力可以轻松过一。
接收机是地平线88加普通1-2S无刷电调,
剩下就是一些制作细节
空机只有22克的东西。
了解到价格之后感觉还行,毕竟叫地平线嘛
满心欢喜以为是这样,

到货之后是这样,开局只有五片泡沫,无情啊!上称之后确实够狠,空机确实不到22克。这价值了。

慢慢裁出平尾和垂尾,不要慌,刀子剪子都要用哈,记得中间留点当荷叶
平尾老办法,穿管加铁丝。注意不要切穿,留点当荷叶,够用。碳棒加强。

由于电机和电调比较重,所以接收机靠后,如果上减速组的话,记得接收机要靠前很多。要不然不好压头。

独立的二个副翼舵机,可以设置襟副翼混控。

加尾轮转向,电话卡,铁丝强度够了,酒精胶伺候

主起落架使用1.5mm钢丝,电话卡当主体,轻木片填充或者雪糕棒填充。

比划好粘好,插进去即可。
电机要设置一点下拉和右拉,下拉可以稍微大一点(右拉2,下拉3,仅供参考,错了不要打我哈),这机子升力很足

起落架一对轮子是5mm魔术板四片,二二对粘,然后再来四片电话卡,粘在轮子外面。

下拉和右拉,别忘啦!

起飞差不多就这个重量了,简化一些东西,起飞重量还可以降下去不少,考虑翼展,没必要。

在家试了下推重比,轻松过一,飞了一圈发现不对劲,一试推重比,稀碎啊,低温加螺旋桨风直吹,电池受不了,没法飞。

我真是个老机灵鬼,卫生纸一包,好多啦!

视频等节后回家拿电脑再上视频。视频是冬季必练技能之一,左右互搏术,左手拍摄,右手飞。
以上为个人制作的一些照片记录和说明,仅供参考。
有问题欢迎留言,本人尽力解答。

网友:
这是架安逸的飞机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A:
这个电机1s电下有60g推力?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1s电下有60g推力?电流呢

忘记了,等我回去测一下再告诉你吧。

网友:
好手艺,机型和伟利的A600挺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1s电下有60g推力?电流呢

仅供参考,5030桨,做了一下动平衡,测了一下吹称也就是静推,1S 4.1V 1A,50克 。2A可以到75以上,极限3.3A左右,破百了。
不平衡的桨,推力也可以破百,电流3.5A
1A可以上48克。
数据不严谨,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仅供参考,5030桨,做了一下动平衡,测了一下吹称也就是静推,1S 4.1V 1A,50克 。2A可以到75以上,极限3 ...

飞机做的真漂亮。你这说的是1s,2s,3s吧,还是真的是说电流1A,2A,3A,如果是电流的话这电机也太省电了,比8520空心杯减速组强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做的真漂亮。你这说的是1s,2s,3s吧,还是真的是说电流1A,2A,3A,如果是电流的话这电机也太省电了 ...

我仔细看了下我写的,数据是没有错误的。电压是V,电流是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下我写的,数据是没有错误的。电压是V,电流是A

那这电机真省电,而且推力大,可以抛弃8520减速组了,我手头的减速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电机真省电,而且推力大,可以抛弃8520减速组了,我手头的减速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重量不一样啊。无刷还要配无刷电调。。。各有利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量不一样啊。无刷还要配无刷电调。。。各有利弊吧。

那无刷电调最多也就2g吧,换来更大的推力和更高效率,而且你这无刷是直出,减速组本事的机械结构就是消耗。话说这电机本来是不是为2s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无刷电调最多也就2g吧,换来更大的推力和更高效率,而且你这无刷是直出,减速组本事的机械结构就是消耗 ...

是的,这个原配是2S使用的四轴机型,原配是3寸左右折叠桨。
122182564QQ群,可以来群扯,方便交流。

网友C:
电调能给个关键词或者链接吗?感谢

网友:
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能给个关键词或者链接吗?感谢

某宝搜店铺,小飞机入门 里面的有1-2S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店铺,小飞机入门 里面的有1-2S电调

好的,感谢🙏

楼主(2020-03-13):
最近加了涂装

网友D(2021-02-23):
引用 楼主:
某宝搜店铺,小飞机入门 里面的有1-2S电调

周sir,拜读了你N篇文章,先问个低级问题:从大鸡到小鸡,发现你用N种接收机,你不是要配很多遥控吗?有没有哪个控可以统一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sir,拜读了你N篇文章,先问个低级问题:从大鸡到小鸡,发现你用N种接收机,你不是要配很多遥控吗?有没 ...

我就二个控,大机用天九,小鸡用D7e加的7105高频头,主力接收机就是dsm2/dsmx
大机用天九就一个原因,稳定,不失控。
小机子眼皮子飞娱乐为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二个控,大机用天九,小鸡用D7e加的7105高频头,主力接收机就是dsm2/dsmx
大机用天九就一个原因,稳 ...

very good...刚准备刷D10, 可以不用换头用dsm2x

网友E(2021-04-08):
新手请问这么小的下拉度数,是怎么去判断确定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请问这么小的下拉度数,是怎么去判断确定 的?

不要直接粘死,先比划好位置,然后最好是慢干胶粘,装上浆,然后机身侧面看桨和机身的角度,大概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