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图传10米闪屏求助

楼主(2020-01-25):
新装两机,上的黑羊图传,10米就闪屏,而且中间随便有点阻挡马上花屏。
显示屏鹰眼锐视旗舰版双天线
图传功率设置25-200-500-800都试过情况一样
频道 ABCE race 都试过

网友A:
买到假货了?

网友B:
看看图传天线有没有插紧

网友C:
图传真是个奇幻的东西,昨天我碰到得问题是,不能通过osd调频率,功率,熊猫图传

网友D:
坑定是感染到新冠病毒了

网友:
发天线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E:
黑羊图传要接动力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羊图传要接动力电压

动力电压什么意思?我之前都一直这样用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动力电压什么意思?我之前都一直这样用的啊。

直接接电池电压

网友:
我的FOXEER也是,听说可能功放有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F:
估计是pi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pit模式

pit模式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接电池电压

沒必要啊 都是分電板直接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传真是个奇幻的东西,昨天我碰到得问题是,不能通过osd调频率,功率,熊猫图传

BF是4.1版本? 弄了图传表没?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t模式是什麼?

低功率模式,用来调飞机但又不会影响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功率模式,用来调飞机但又不会影响别人

在哪個位置看是不是這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假货了?

應該不是 其中一台之前飛都沒問題 就來炸了一下 沒有任何損傷 之後就和另外一台新裝的雞雞出現同樣情況 估計可能是設置問題 求高手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图传天线有没有插紧

都插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坑定是感染到新冠病毒了

這問題就嚴重了

网友:
多半pit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個位置看是不是這個模式?

最新版BF里有图传的设置,你找下教程设置一下

楼主:
繼續求助中,這個設置有沒有問題?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啊 有大神木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繼續求助中,這個設置有沒有問題?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

那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G:
你长按20秒解锁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长按20秒解锁没有

什麼解鎖?求指教!我都飛二三十電了,就是圖傳距離短的不正常。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什麼解鎖?求指教!我都飛二三十電了,就是圖傳距離短的不正常。

你的黑羊图传肯定未解锁,你检查一下,如果解锁了,则上电检测完毕,图传的指示灯是红、蓝灯同时亮。未解锁是只有蓝灯常亮,未解锁前限制发射功率是25nw,如何解锁可以搜索一下B站,有视频教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解鎖?求指教!我都飛二三十電了,就是圖傳距離短的不正常。

优酷有个黑羊图传的使用视频,你可以搜一下,第一步就要长按20秒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黑羊图传肯定未解锁,你检查一下,如果解锁了,则上电检测完毕,图传的指示灯是红、蓝灯同时亮。未解 ...

我用控入設置調整過圖傳功率,這個有用嗎?之前一台飛過4-5次圖傳很好,有一次小炸之後,但圖傳鏡頭都無損傷,後面重新再飛就出現這個情況,而且同時另外裝了一台新機,都是這個情況。

网友H(2020-02-27):
引用 楼主:
我用控入設置調整過圖傳功率,這個有用嗎?之前一台飛過4-5次圖傳很好,有一次小炸之後,但圖傳鏡頭都無 ...

用控入設置調整過圖傳功率,這個有用嗎?没用!依然是未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控入設置調整過圖傳功率,這個有用嗎?没用!依然是未解锁的!

有,試過了,一樣。後來最差那個發現圖傳信號燈不正常,換了新圖傳。另外一個出現一個狀況就是每次通電圖傳效果都有橫線條,用控進入設置畫面,再退出情況有所改善,過幾天將就飛飛試試看。

网友(2021-08-15):
楼主你解决没有,我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宽电压接动力电吧。我倒腾一个3寸机,用的蜗牛天空端,随便咋子整就是有水波纹,画面各种抖动。排查了所有,最后尝试接动力电,瞬间正常了。

网友(2021-09-27):
引用 网友D:
坑定是感染到新冠病毒了

请不要使用这个词。

网友:
重填图传表,上面都有人说过了

网友(2022-08-21):
我是黑羊TBS UNIFY PRO32NANO 指甲盖图传,装在穿越机翼飞死神F7mini上,装完我直接把图传表通过BF刷上去了,根本刷不进去,会有故障,是不是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