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伟力 K 124 的一点建议,像真机壳可以改为硬壳吗 ?

楼主(2020-01-26):
给伟力 K 124 的一点建议,像真机壳可以改为硬壳吗 ?改为硬壳后,重量不会增加多少的。六通直升机不是固定翼的 F3P ,F3P 机子的重量增加几克都是要命的,但六通直升机的重量增加几克,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伟力 K 124 的像真机壳软绵绵的,像纸皮那么薄。一手抓住机身,一手捏住机尾,轻轻掰一下,感觉都想断。另外,机头罩底部用一个小卡扣,机头罩顶部左右两边各用一个圆形小磁铁来吸住机身,这样的设计又太什么了吧 ?而且机头罩戴上去后,右侧和机身的贴合度不够好,还有很大的缝隙。伟力厂家可以改进一下吗 ?

网友A:
124现在已经停产了

网友B:
微型直升机,还是象真机已经很好了。你可以把壳去了,带个别的头罩。当练习机相当耐 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型直升机,还是象真机已经很好了。你可以把壳去了,带个别的头罩。当练习机相当耐 炸。

改装的真厉害啊,我的k124摔的可惨了。尾管摔得快断了,无奈用塑料棒加胶带包扎起来。十字盘断了一个球头,于是卸了两片桨叶,现在只用两片主桨飞。。。请问你哪找的能匹配的尾管?这个尾管咋装上去的啊?

网友:
太硬容易裂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C:
改装的真厉害啊,我的k124摔的可惨了。尾管摔得快断了,无奈用塑料棒加胶带包扎起来。十字盘断了一个球头 ...

这个可以去买配件的呀。但是配件我感觉真的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4现在已经停产了

刚买了一台,现在有点慌,怎么在淘宝上搜索不到这个机型的电调和舵机呢,坏了可咋办...

网友:
可以找售后维修。

网友:
产品也没有停产,只是没单所以没有生产。

楼主(2020-03-29):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去在在淘宝上搜索遥控直升机,往下翻了好多,几乎没看到这个牌子的,看到了也是一两百的那种玩具 ...

这位模友,你入魔晚了,2011 年 到 2014 年,各厂家百花齐放,现在很多电直已经停产,官方网站和淘宝店都搜不到了,现在铺天盖地都是四轴飞行器。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B:
微型直升机,还是象真机已经很好了。你可以把壳去了,带个别的头罩。当练习机相当耐 炸。

原来你的K124被改造啦,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装的真厉害啊,我的k124摔的可惨了。尾管摔得快断了,无奈用塑料棒加胶带包扎起来。十字盘断了一个球头 ...

你的这架K124,损伤看着挺重啊,内部电气部分还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装的真厉害啊,我的k124摔的可惨了。尾管摔得快断了,无奈用塑料棒加胶带包扎起来。十字盘断了一个球头 ...

重新买K124用的四浆金属的旋翼头和金属十字盘,把象真壳拆了,买个伟力K110的尾杆和头罩改一个就成K110了。散热好了就好练习了。
我是用以前老机澄星6050的尾杆和头罩改了一下就能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架K124,损伤看着挺重啊,内部电气部分还OK?

舵机抖动,换了两个,接收器换了电感,尾巴用热熔胶固定。。。反正全身都修过了,现在就像老爷车,勉强能飞飞,动力变弱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抖动,换了两个,接收器换了电感,尾巴用热熔胶固定。。。反正全身都修过了,现在就像老爷车,勉强能 ...

呃,物尽其用啦,不算遗憾

网友:
是飞机就肯定会磕碰会在炸,薄软壳可以避免损害过大,你说的似乎可以掰断的情况下只是你人为用力,韧性强度对于小飞机是足够了,k123/124因为是1s驱动对重量其实还是挺敏感的。
最后,楼主发了好几个厂家建议贴有何用意?。。。我觉得真要想给厂家提建议请主动了联系厂家而不是发帖子问模友,这里也不是伟力官方论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