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求助

楼主(2020-01-26):
疫情当前,那也不敢去,在家飞模拟,新装的系统,模拟器也重装了,不过在遥控器校准的时候,不动遥控器摇杆八个通道也都有反应,柱形图来回跳动,很不稳定,求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垃圾遥控器?以前几百块的不行。
最好用专用模拟器的或者再用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垃圾遥控器?以前几百块的不行。
最好用专用模拟器的或者再用的遥控器。

问一下乐迪at9s在凤凰模拟器5中那些通道怎么设置呀

网友:
有汉语版的模拟器吗?上面的视频教学听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