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INAV LUA脚本设置 通过接收机回传将飞控数据传回遥控

楼主(2020-01-26):
写在前:
先谈我目前拥有的设备,也是这次“浅谈INAV  LUA脚本设置 通过接收机回传将飞控数据传回遥控”的主要用到的硬件
主要有如下硬件
睿斯凯X10S遥控(刷了最新的OPEN TX固件2.3.5)
R9M发射机(刷最新的FCC固件 20190213)
R9MM 接收机(刷最新的FCC +f.port固件 20190213)
KAKUTE F7 v1.2飞控(刷INAV 2.4.0固件)
此贴仅是抛砖引玉,更多的遥控支持请查看官网设置。
X10S LUA脚本设置与JUMMPER T16设置方式基本一致
第一步,给发射机和接收机刷固件
连接方式如下图:

给接收机刷固件,注意接线顺序,用杜邦线连接接收机到遥控器
;
分别对接收机和发射机的固件进行升级:
R9M发射机的固件升级为最新的FCC固件
R9MM接收机的固件升级为最新的FCC并支持F.PORT的固件.

第二步:连接接收机和飞控
接收机的+与飞控5V连接
接收机的-与GND连接
接收机的Inverted S.port连接飞控TX4接口
(我使用的kakute F7 v1.2飞控,查询过飞控说明书,所有的接口都支持反向UART串口通讯,接收机的Inverted S.port接口连接飞控TX4接口)

第三步:设置遥控器 调出LUA脚本界面

操作流程请看配图,遥控设置总共27步

第四步:给飞控刷写INAV固件,并在CLI命令行输入额外语句
输入额外的语句,如下
set serialrx_provider = FPORT
set serialrx_inverted = OFF
set serialrx_halfduplex = ON
set rssi_channel = 16
set smartport_fuel_unit = PERCENT
set smartport_fuel_unit = MAH
set frsky_pitch_roll = ON

复制语句后按回车
再次输入save→回车  →飞控将会自动重启并保存设置
第五步:遥控和接收机对频

完成对频后,在遥控器的LUA主界面会显示飞控的姿态,电压,电流等数据,以及接收机RSSI等。
在遥控主界面按PAGE键可以在遥控原先主界面和INAV LUA界面来回切换。
对应的软件和固件以及其他文件我已经上传到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0hJ61bM01pTOj2Xudt1bA
更多穿越飞行练习视频,尽在抖音:会飞的鲤鱼 [川师鲤鱼]

感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
占个二楼吧!

网友:
前排支持鲤鱼兄!!

网友:
啥也不会,啥也不懂,但还是要给点个给赞

网友A:
非常有用,支持干货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用,支持干货贴

网友:
鲤鱼啊鲤鱼啊 ,我是你的粉丝啊,给我开个光吧

网友:
我也是你抖音的粉丝

据传R9M偶有失控的情况,而黑羊CRSF据说很少。是这样吗? 是贵的就香吗?黑羊真的比睿思凯稳定?

过段时间准备上915,正纠结选哪款。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你抖音的粉丝,

据传R9M偶有失控的情况,而黑羊CRSF据说很少。是这样吗? 是贵的就香吗? ...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选黑羊915,我的r9m确实频繁失控 已经很多次了,为了安全建议直接黑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你抖音的粉丝,

据传R9M偶有失控的情况,而黑羊CRSF据说很少。是这样吗? 是贵的就香吗? ...

买黑羊就完事了,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黑羊就完事了,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选黑羊915,我的r9m确实频繁失控 已经很多次了,为了安全建议直接黑羊

谢谢鲤鱼,过段时间上大黑羊,看来睿思凯打不破国产魔咒。这么不争气总是失控

楼主:
买买买 我也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