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抽搐的泰世x3

楼主(2020-01-26):
求助:泰世x3,k8陀螺仪(黄色),遇到很多次斜盘抽风,对尾状态,向右抽2下,抽搐的时间不规律,不知什么原因,试过调试软件,把斜盘感度调到最高,抽得更凶,调到最低也抽搐!求教各位大神有知道原因的吗?
2020年1月27号更新:1、打开陀螺仪电路板是用双面胶固定的,无需再处理;
2、尾管做了防震处理;
3、2通道,3通道舵机换了位置;
4、重新设置了陀螺仪,目前已全部调试好。
准备明天试飞,再更新,谢谢各位大佬,新年快乐,永不炸鸡!
2020年1月29日更新:调换舵机后飞行正常,没出现抽风!

网友A:
不是电调就是舵机问题,以前经常炸鸡,炸后就这样,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换电调就好了。

网友:
换个陀螺试试 也可能舵机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调就是舵机问题,以前经常炸鸡,炸后就这样,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换电调就好了。

电调不是只控制马达转速的么,跟斜盘有啥关系呢?根据你这情况,我也回忆了下,一般第一块电不会出问题,再飞或者有问题或者没问题,比如昨天连续6电没问题,今天连续7电就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十字盘轴承看看 虚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轴承看看 虚位大不大

检查过虚位,十字盘虚位不大,横轴有一点虚位

网友:
代换法排除吧,挨个检查

网友C:
一般这种不定时的抽风都是震动导致的

网友D:
先看看k8里面的电路板是不是松了,再看看舵机插头松不松,再看看线是否破皮,还可以调换舵机位置看看是舵机问题还是通道问题,反正动动脑子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不定时的抽风都是震动导致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第一电都没问题,连续飞就有抽风!我用排除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k8里面的电路板是不是松了,再看看舵机插头松不松,再看看线是否破皮,还可以调换舵机位置看看是舵机 ...

我调换舵机位置试试,只有电调线破皮,已经修复,陀螺仪、接收机的舵机插线都用医用胶带固定得很好,我感觉最大的可能是舵机坏了,或者陀螺仪坏了!准备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找到问题是电机掉磁钢了,换电机之后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是只控制马达转速的么,跟斜盘有啥关系呢?根据你这情况,我也回忆了下,一般第一块电不会出问题, ...

有没有突然失去动力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找到问题是电机掉磁钢了,换电机之后彻底解决

电机应该没问题,正常运行,我调换舵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调不是只控制马达转速的么,跟斜盘有啥关系呢?根据你这情况,我也回忆了下,一般第一块电不会出问题, ...

没有出现突然失去动力的情况

网友:
电调舵机插口用白醋泡着,然后晾干,再试试。

网友:
换个好点的陀螺试试

网友F:
拿手里检查一下陀螺仪里面的电路板有没有晃动。最好把电路板用双面胶跟外壳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手里检查一下陀螺仪里面的电路板有没有晃动。最好把电路板用双面胶跟外壳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