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刷pix固件搭配思翼FT24教程,高性价比固定翼FPV方案

楼主(2020-01-26):
       本萌新入坑固定翼FPV一年多,从最初的inav+jumperT16+915增程+小飞手,到后来换过司南飞控,穷人pix。玩来玩去不过是端着控看着图传来打发时间。直到有一天发现有思翼FT24这么一个好东西,数遥一体链路,真香。手头刚好有一堆F4V3板子,就刷了ardupliot固件。这样一来数传遥控集成一体,重量减轻又省电,而且飞控便宜,低成本实现了pix才有的强大功能,加套图传,对于15km左右日常FPV完全够用。

         话不多说下面进入正题。先刷固件,用INAV或BF刷入ardupliot带bl的固件,选择载入本地固件,这个群文件有  303197809  欢迎加群下载

刷完带bl的固件,MP地面站就可以识別了,此时,恭喜你已经get一块低成本轻量级pix了,严格来说应该是apm,因为再刷pix固件显示错误,如果后期固件升级只需要用MP地面站刷入带apj后缀的固件,省去了左手按BOOT右手插USB的麻烦。

      接下来校准,先重置所有参数

点击重置为默认值,然后校准加速度计和水平,飞控安装方向也可以在参数表里改。切记水平一定要校准。

接下来校准遥控器,校准时遥控器通道行程全开,微调放在中点。然后是指南针,罗盘。F4V3本身没有,固定翼不需要,所有都不选。'

下面就是舵机的输出,在这个页面可以选择机型。常规布局单选,飞翼和V尾需要相应的混控。舵机输出反的直接打勾反向。

常用输出参考
aileron              副翼舵机
elevator            升降舵机
throttle              油门
rudder               尾舵机
elevon_left        飞翼-左舵机
elevon_right      飞翼-右舵机
vtail_left              V尾-左舵机
vtail_right            V尾-右舵机
需要注意的是油门必须第3,如果输出调来调去和飞控反馈的动作不符,可能是加速度校准问题或者安装方向选错。

接下来配置飞行模式,仅供参考,我选了三个常用的,其它所有模式可以在手机地面站操作,飞航点也没问题

安全检查不选安全开关,罗盘,具体根据你安装的硬件来选。

如果英文有难度可以尝试更简单的汉化版QGC,群文件都有。

关于数传和GPS的接线和配置(默认参数可以连接)接收机信号输入时,要切断SBUS,短接ppm,(出厂SBUS点和中点底部相连)一定要切断,不然会造成串口冲突。飞控会自动识别SBUS或ppm

端口映射关系:
SERIAL 0=控制台=USB
SERIAL 1=Telemetry 1=UART 1
SERIAL 3=GPS 1=UART 6
i2c=UART3

i2c可以扩展数字空速,罗盘,超声波,OLED显示屏,外部气压计等

电流计,F4V3没有电流计,不接就选0,可以在地面站显示电压,这样电流是模拟的,不准。也可以接apm的电流计。

失控保护,仅供参考

最后一步给FT24接蓝牙,可以接插头外置,但强迫症的我选择内置,我焊接了主从一体的HC06,蓝牙波特率必须是115200

基本上大功告成了,去爽飞吧少年!
本帖方便萌新参考,将手头现有的F4V3飞控刷成APM,实现比inav完美的操控手感和稳定性,搭配思翼FT24还可实现数据回传,无线调参,航点飞行。这是一套廉价的固定翼FPV方案,如果不会调参可以参考群文件乐迪MiNiPIX的详细教程。还有我发的入门视频教程:《F4飞控刷PIX的调参和装机教程(完整版)》https://v.m.chenzhongtech.com/f/X56HcbTk7zHBV3J_A
本群研究穷人廉价FPV方案,土豪可以无视。群内分享模友设计的PP板FPV载机,飞燕,山猫,风神翼龙。树莓派图传和更多开源项目资料。

网友:
可惜云桌丑丑丑

网友A:
这遥控能飞20km吗

网友:
请问刷完后端口对应和bf一样还是136吗,还是直接123?

网友B:
云卓机上那一坨设备价格可不菲,确定不会炸鸡而且不买新机的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卓机上那一坨设备价格可不菲,确定不会炸鸡而且不买新机的可以考虑

就一个摄像头和接收机,怎么炸才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遥控能飞20km吗

最远b站有个飞11k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摄像头和接收机,怎么炸才能坏?

炸了,就有可能坏

网友C:
就我瞅到那个续航时间4H的前略翼吗??有视频没。。。续航4小时PP机头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瞅到那个续航时间4H的前略翼吗??有视频没。。。续航4小时PP机头一次见

群里有视频

网友D:
请问f4v3怎么测6s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群????

贴子有群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f4v3怎么测6s的电压

加电流计

网友:
F3飞控可以吗?

网友:
支持哪些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电流计

电流计怎么接线啊

网友:
EFK始终红字不能全部通过   是哪里不对吗 GPS搜星20个  精度0.6了

网友F:
玩这种远程的,需要考证吗,或者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好干货,要支持

网友(2020-03-14):
请问楼主,F4 pro板子这么弄啊?

网友G:
请问楼主有PIX固件吗?我的地面站不能下载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有PIX固件吗?我的地面站不能下载固件。。。

群文件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这种远程的,需要考证吗,或者注意些什么呢?

注意低调

网友H:
你好,老哥。方便加微信吗,想跟您学习一下。我刷了apm固件后gps和ppm一直没有调好。我微信号18678803883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老哥。方便加微信吗,想跟您学习一下。我刷了apm固件后gps和ppm一直没有调好。我微信号18678803883

加群吧,我建的群,可以@我

网友:
群是微信还是QQ。搜不到啊

网友:
F4V3下载

这个omnibusf4pro
还是这个omnibusf4

网友I:
请问大神,刷inav固件可以兼容云卓t1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大神,刷inav固件可以兼容云卓t10吗

不可以,已经试过了

网友:
看着4小时的前掠翼我就得加群

网友(2020-04-18):
同是云卓T10的路过点赞。载机小胖子+PIXHAWK

网友(2020-05-27):
就很喜欢这种前掠翼飞翼感谢分享!
来自微站

网友(2020-09-27):
这遥控加上枫叶的八木天线不知道会不会有奇效

网友(2020-11-20):
手头刚好有一堆F4V3板子

网友(2020-12-27):
赞,请问楼主,你的舵机是用的飞控板子5v供电吗,不是的话怎么接的线

网友(2021-03-12):
进不去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