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首飞,又是落地炸。。。。。

楼主(2020-01-26):
发现个问题,天九在地面间接性失控,飞机降落熄火后我去拖飞机,发现间接性失控,难怪经常性感觉控制不到,一直觉得技术有问题,今天发现了,干马路牙子的时候是失控了,没方向。。。。。。

网友:
我的控发现是摇杆连接的可变电阻间的虚位造一成的。

网友A:
失控那肯定天线快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那肯定天线快断了

天线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

网友:
玩模型,一个可靠稳定的遥控器很重要

网友B:
那德天20CC居然够动力吊机

网友:
我的天九用了两年,莫名其妙的突然失控炸鸡,我寄回厂家维修,厂家什么都没说也没要维修费修好了,我毅然换了futaba,有的时候不是不爱国货,而是质量稳定性真的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德天20CC居然够动力吊机

动力还有富余

网友B:
我也有你一模一样的配置,把油门推尽都不够拉力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你一模一样的配置,把油门推尽都不够拉力吊机

那可能是发动机有问题,这个半油多一点儿,油3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你一模一样的配置,把油门推尽都不够拉力吊机

看我今天发的贴

网友C:
你好好修一下不行吗  怎么用胶粘了一下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好修一下不行吗  怎么用胶粘了一下就算了

后面慢慢补啊,一次性哪里的行

网友D:
我的天八用了6年没见失控过,练了几年模拟器,换过一次遥杆电位器,失控可能是飞机电路问题或遥控器的高频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八用了6年没见失控过,练了几年模拟器,换过一次遥杆电位器,失控可能是飞机电路问题或遥控器的高频 ...

控的问题

网友:
天8用了6年 换过2个三段开关.其他毛病没有  天九4096咸鱼收的用了2年多了也没有问题,便宜皮实 听说新款的口碑不太好没用过不做评价

网友(2020-03-09):
如果控出了问题就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