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2的两个重要功能,失控保护和智能方向控制IOC

楼主(2020-01-27):
增强型失控保护相关设置
注意  由于自动返航需要有一个返航点,所以使用该功能需要接入GPS模块,并且成功记录返航点。
什么是增强型失控保护模式
在主控失去控制信号的情况下,该方式会被触发。增强型失控保护包括降落和自动返航降落两方式。接入GPS模块时,可根据您的需求选择降落,或者返航降落。如果无GPS模块,触发失控保护后飞行器将自动降落。
什么是返航点
在系统的GPS星数大于等于六星并持续8秒的情况下,当您第一次推动油门杆时自动记录当时飞行器位置为返航点。请尽量在飞行器起飞前记录返航点,并且明确飞行器记录的返航点是在哪里,确保安全使用。
如何重新获得控制权
悬停/返航过程中,切入手动或姿态模式,主控会退出增强型失控保护模式,此时您又重新获得对飞行器的控制权。注意GPS信号不好时飞行器不会返航。

智能方向控制
智能方向控制是本飞控系统的高级功能之一,包括了航向锁定飞行和返航点锁定飞行。在普通飞行过程中,飞行器的飞行前向始终和飞行器的机头朝向一致;启用智能方向控制后,飞行器的飞行前向和飞行器的机头朝向无关。
在使用航向锁定时,飞行前向和主控记录的某一时刻的机头朝向一致。在使用返航点锁定时,飞行前向为返航点到飞行器的方向。
注意飞行前向定义为推俯仰杆后飞行器的实际飞行方向。
智能方向控制设置步骤
请将遥控器上某个三位开关作为智能方向控制开关。该开关同时也将用于手动记录相应模式下的内容(航向或返航点)。
确保接收机上对应的端口接入主控器的X2通道。在调参软件上选中“智能方向控制”复选框开启该功能。
拨动开关,使调参软件通道X2的光标分别移至不同位置并使相应区域变蓝。
提示:如果您使用S-Bus/PPM接收机,通道映射默认为第6通道对应的开关。
如果拨动开关时调参软件相应区域不变蓝,请用您遥控器中的end-point微调功能,将软件中输入通道X2所示的滑块分别移至不同模式并使相应区域变蓝。
请参考手册了解该功能的使用方法,再进行飞行。

天地飞7 wft07设置K2为三段开关的方法,可用于naza m v2的模式控制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6940
天地飞7 wft07设置使用k3、k4设置三段开关的方法,可用于naza m v2的智能方向控制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6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