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进阶飞行想练一些动作,纠结于f3a机型和3d机型的选择上

楼主(2020-01-27):
已度过新手期,想着进一步练好技术,各位大佬,f3a和3d该如何选择?练习动作入门的机型该怎么选择啊?求大佬赐教

网友A:
3A或3D你自己总要确定一个呀,这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方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或3D你自己总要确定一个呀,这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方向不同。

哦哦,大佬f3a入门选什么机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大佬f3a入门选什么机型呢?

阿波罗50吧

楼主:
刚入门飞阿波罗50会不会太奢侈了,炸不起啊

网友B:
走F3A路线,讲的是航线精准,动作规范,而更多人往后是走向涵道和涡喷,因为后者很需要F3A的基础。
F3A的的话,其实有很多机型的,经济的、高阶的多的是,刚入门的话,可以买些翼展1米左右的小3A找找感觉,把基本的5边航线、起降练好,之后再根据需要入手30或50级机型。
万事就怕极端,我认识一模友,他的3A机是共轴双桨170级,查了一下,光动力部件就6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F3A路线,讲的是航线精准,动作规范,而更多人往后是走向涵道和涡喷,因为后者很需要F3A的基础。
F3A的 ...

感谢大佬

网友:
阿波罗50贵了,可以考虑阿波罗35嘛

网友C:
个人不建议上35,入门至少50起步,再小的级别玩玩可以,但飞着总觉得飞行手感有点怪。如果预算不充足可以考虑FMS的大3A,舵面和机身碳加强和加强后如果调试得当基本可以达到阿波罗50的性能,而且PNP价格和阿波罗空机差不多,缺点是比较难整,手感比较肉。当然最好上50或70的木机,像高一个等级的迈神50,Ascent80,雅典纳70都有远超阿波罗的性能,如果预算充足且技术已经可以保证不炸机,直接上这样的飞机是一个长远来看更经济的选择。阿波罗我也飞过,航线性能很好,滚转和侧飞差点意思,虽说是一代经典,却有点不上不下的感觉,近年在赛场上几乎消失,所以并不推荐

网友:
F3A要求规范化,正规化。F3D就不需要太多讲究了,一般以花式为主。一个芭蕾,一个街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不建议上35,入门至少50起步,再小的级别玩玩可以,但飞着总觉得飞行手感有点怪。如果预算不充足可以考 ...

讲解丝丝入扣 也不是没场地 我都被你煽动的想搞台迈神50飞飞

网友:
打错了:要不是没场地

网友D:
之前都飞啥机型啊……3A建议搞一个FMS的一米四F3A感觉一下,虽然是泡沫的,但是入门很不错,1400块PNP;3D嘛,未来的30E,好飞的不要不要的,空机加所有的电子设备不会超过900块,

网友E:
从模拟器入手,看你想走那一条路,F3a选择阿波罗50还算是性价比不错的选择

网友:
你先搞清楚自己需要什么。3A与3D虽然都是飞机,但不是一类东西。3A 要求准确优美,就像芭蕾舞,要求有很好的底子,要勤学苦练,而且很枯燥,飞好一个航线都一两年。你有没有这种耐性、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但飞好了那就是最美的。

网友:
3D就像街舞,有难度、没美感(驴打滚)。

网友:
感觉楼主都没搞清楚啥是3A,啥是3D,随意玩玩的就玩3D,蹦着比赛去的果断3A,3D机自由奔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都飞啥机型啊……3A建议搞一个FMS的一米四F3A感觉一下,虽然是泡沫的,但是入门很不错,1400块PNP;3D ...

之前飞的挺杂的,轻木的上单翼练习机,3d的板机,3p,滑翔机,之前主要是娱乐,现在想着练练技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之前飞的挺杂的,轻木的上单翼练习机,3d的板机,3p,滑翔机,之前主要是娱乐,现在想着练练技术

建议去看看天翼、未来的轻木结构PP魔术板蒙皮的机型,重量轻好飞,动作准确,也很漂亮。15E或30E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去看看天翼、未来的轻木结构PP魔术板蒙皮的机型,重量轻好飞,动作准确,也很漂亮。15E或30E起步。

有15e,感觉小机子太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飞的挺杂的,轻木的上单翼练习机,3d的板机,3p,滑翔机,之前主要是娱乐,现在想着练练技术

这个级别了…练真技术就从70e开始吧,ef的60寸3D,edge,extra,mxs,都行,3A的话sebart的50e小普罗米修斯,迈神,走那条路自己选,飞机都是好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模拟器入手,看你想走那一条路,F3a选择阿波罗50还算是性价比不错的选择

非常赞同我刚学3D的时候到处拜师学艺不得其门而入,人家说的我又看不懂,我说的人家又不理解。最后各个微信群和论坛的大师异口同声的给我说先磨100个小时模拟器再来问吧……现在500多个小时的模拟器下来,基本上看一个动作就知道怎么打舵了因为那些动作在平常练习的时候经常因为失误而无意中做出来过。这世界肯定有不练模拟器就能成高手的。但是普通人只能勤来补拙

网友:
小普罗米修斯不太好,虽然那飞机性能很好,稳定性几乎不输迈神125但有些很怪的问题,比如重量远超同级别飞机带来的动力不足(6s),升级动力后续航很短,甚至飞不完一组P3A,再加大电池重量又进一步上升。反正我的已经快4kg了,动力和续航还是没有找到平衡,另外过大的侧面积降低了抗风性。可能要上8S电池加上过硬的技术才能驾驭

网友:
看来有人要摆脱娱乐休闲属性,准备入深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