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 2.0飞控设置问题

楼主(2020-01-27):
使用的futabaT14SG遥控器,飞控一直出现,接了GPS以后搜到星,显示返航状态,拨动开关无效,但是可以正常进入菜单进行设置,也可以通过拨动5通道退出菜单。
如果不接GPS,手动模式可以正常控制飞机,平衡模式,飞机可以正常修正。
6通道可以通过三段开关切换 平衡-航点-返航
5通道多量行程设置

6通道设置三段开关,用的曲线设置,映射到LD旋钮来控制

有用14SG,设置这款飞控的帮忙看看,感觉接了GPS 6通道失效了?一直保持在返航,无法切换到平衡,跟手动。

网友:
开关帽安反了

楼主:
开关帽?应该开关拨向自己为手动?

网友A:
我说的开关帽是遥控器的电源开关。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mission plan软件里面的飞行模式与遥控器的飞行模式设置存在问题。首先你得正确设置futaba遥控器的飞行模式设置,可参考youku或者bilibili网站搜索相关设置视频。其次链接好各种设备打开软件查看您拨杆切换飞行模式时是否正确切换。我猜就是这么回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开关帽是遥控器的电源开关。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mission plan软件里面的飞行模式与遥控器的飞行模式设 ...

遥控器初始设置,所有混空在飞控里完成,而且不插gps.我正常飞行几个起落了,手动模式,跟平衡模式都正常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