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入行3D,不知道舵量该多大?

楼主(2020-01-27):
飞了很久。直升机,固定翼。有点迷茫,想了想觉得飞机再好也不如技术好 ,想拿3D练反应,要求也不高,各种姿态能正确反应是最低要求,乱七八糟滚是终极目标。
说白了,是因为买零件顺手买了一架小飞机.........。春节在家无事装起来。
平时飞的飞机舵面都不大,角度也不大。这种飞机也没有说明书,看着舵面这么大真不知道舵量该弄多大,各位给个建议,飞机不大长宽不到1米,用3S1500电池

网友:
大概45-60度

网友A:
另外顺便说一下飞机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顺便说一下飞机买错了

就是,临时起意瞎买的。求推荐一下

楼主:
平时飞普通飞机一点点舵量飞机反应就挺大的,这种舵量飞起来会不会反应太剧烈,不好控制?

网友:
一般来说刚开始  副翼30  升降25   转向25   然后慢慢加

网友:
刚开始飞舵量小点,随着进阶,逐渐增大,大神有用100%舵量的。3D飞机练习多用30e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满舵量 副翼曲线-30至40

网友:
一般习惯了就可以满舵了

网友:
练习用30E,必须100%舵量,exp可以调大点,慢慢练,多飞飞模拟器,可以先用凤凰模拟器。

网友:
调大,中,x3种舵量,依次适应。不要盲目自信上来就大舵量会严重打击信心和积极性。一般50度到60度算大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飞普通飞机一点点舵量飞机反应就挺大的,这种舵量飞起来会不会反应太剧烈,不好控制?

3D机速度都不快 姿态变化又要求很大 所以必须依靠大舵面 大舵量来实现 飞航线时确实不需要多大舵量 所以一般需要设置适合的EXP

推荐翼斧模型V6 PP板 原因:
1 PP板及不到200克的重量保证了耐炸
2 V6非常好飞 飞行性能优异
3 太便宜了 跟你玩的直机相比 直机一炮就很可能买个V6 PNP了

网友:
3D飞机没买对会让你对“3D”这两个字有错觉哈,上面几层楼都说过了,小一点买八眼或者翼斧的f3p,稍大一点买天翼或者未来的30e,都非常好飞~
舵量设置大小舵,小舵量25度,大舵量60度~exp大点,慢慢熟悉就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你们说的对,这个飞机确实不太好飞。胡买的也就不计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