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蒸汽机模型

楼主(2020-01-28):
春节闹bd没法出门,做了个蒸汽机模型玩玩

楼主:
手拨试运转

网友:
塑料针筒会被蒸汽的高温熔化的

网友:
不错哦
不一定要用蒸汽,用嘴吹气、气球里的气也行的,就像气动马达。

网友A:
没有换气阀可以运转吗

网友:
只是个原理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换气阀可以运转吗

上面那个是换气阀门

楼主:
验证一下蒸汽机的原理

楼主:
气缸两头有点漏气,用AB胶密封好

楼主:
打气机做起源,看能不能驱动,可能还要用可乐瓶做个气瓶

网友:
从电泵到“蒸汽机,,”这效率是多少?不如用太阳能电池带一个小电动气泵。

楼主:
塑料针筒和尼龙活塞之间的密封性能不太好,存在漏气气压太小,没法推动活塞运动,只能用来演示原理。

楼主:
看来要做铜的才行

楼主:
原理是正确的,气缸和配气阀相位相差90度,气缸走在配气阀的前面

楼主:
动力活塞与配气阀的走位

楼主:
配气阀走位

楼主:
cad设计图

楼主:
设计草图

网友:
能动起来就好啦。

楼主:
重新做活塞

楼主:
经过打磨活塞很光滑

楼主:
车了一根铝合金轴

楼主:
飞轮加了轴承减少摩擦力

楼主:
在气缸上粘连接管

楼主:
尼龙做活塞不行,摩擦力太大,只能用金属来做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B:
楼主,转起来没?
摩擦力太大的话加点润滑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转起来没?
摩擦力太大的话加点润滑油啊。

加润滑油也不行。
尼龙活塞和塑料针筒之间的间隙大了活塞顺滑了又会漏气,小了摩擦力又增大,不太合适

网友:
因陋就简做得不错。用于讲解可以。

网友C(2020-05-25):
你好笨,买成品气缸,用电磁阀换向,自己做曲轴即可。更简单淘个二手气动工具,把气动马达拆下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笨,买成品气缸,用电磁阀换向,自己做曲轴即可。更简单淘个二手气动工具,把气动马达拆下来用

哪里有成品气缸卖

网友:
缸与活塞之间要用O型圈气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