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无刷转换器之后电调为什么不能校准

楼主(2020-01-28):
我用arduino pro mini做的无刷转换器(ppm转pwm),用舵机测试正常使用,遥控器油门可以控制舵量。但连接无刷电机就是无法转动,电调无法校准,电机也没有任何滴滴声音。电调和电机是正常的,用无刷电机调速器测试了,是可以正常校准和转动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pwm输出的电压太高吗,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电调进入油门保护了 检测到油门没有处于最低位 不给启动
如果你转换出的pwm高电平介于1000-2000微秒 中立点1500微秒 你可以把油门最低位置再降低一些 比如900微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进入油门保护了 检测到油门没有处于最低位 不给启动
如果你转换出的pwm高电平介于1000-2000微秒 中立 ...

谢谢,但是我没有示波器,应该怎么测量呀。而且不知道怎样让它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进入油门保护了 检测到油门没有处于最低位 不给启动
如果你转换出的pwm高电平介于1000-2000微秒 中立 ...

感觉油门只抬1mm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进入油门保护了 检测到油门没有处于最低位 不给启动
如果你转换出的pwm高电平介于1000-2000微秒 中立 ...

我现在想到一个非常沙雕的方法,用这个控制舵机,让舵机扭调速器的旋钮来变速,实在不行就靠它了

网友:
没有给电调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