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感度怎么设置?总感度,速度感度,累积感度,加速感度都是什么意思和pid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0-01-28):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的storm32 bgc 云台,这两天快被它搞死了,太难调了。有果冻,地面没问题,上天就容易抖动。感觉还是先调好飞机,保证震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orm32 bgc 云台,这两天快被它搞死了,太难调了。有果冻,地面没问题,上天就容易抖动。感觉还是先 ...

我的这个原先特别稳,主控板炸坏了,换了板重新调pid调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原先特别稳,主控板炸坏了,换了板重新调pid调不好

什么品牌的?搞不定storm32 我在买你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搞不定storm32 我在买你这个试试

飞越两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