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为什么现在基本没有直线舵机的小鸡?

楼主(2020-01-28):
直线舵机 小 轻 耐摔 不扫齿
怎么就被现在的舵机取代了?

网友A:
好像很早以前就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主要还是硬技术落后,现在舵机大多是数字舵机,依靠高精密度的角度传感取代碳膜电位器,直线舵机基本上都是靠直线碳膜滑阻器来定位,太容易磨损了。丝杆对润滑的要求也远比齿轮组来的高。
很多人说不容易摔坏扫齿其实也要看材料的,丝杆上的滑块如果用尼龙,无法承受大力而且一旦受冲击力容易碎裂。如果滑块用硬金属的话那最终结果就是丝杆变形,甚至连带破坏下面的电路板。这是很多新手玩直机要用易碎舵机臂的原因,也是汽车为什么不全用硬钢材而要考虑吸能的道理
丝杆舵机的维修远比齿轮舵机麻烦,动不动就得把所有零件拆光才能更换一两个配件,不像一般的舵机打开上盖换几个齿轮就行

网友B:
直线舵机真的不错,唯一的驰远也退市了。很可惜

网友:
地平线退出国内市场,是直线舵机,不退国内也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早以前就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主要还是硬技术落后,现在舵机大多是数字舵机,依靠高精密度的角度传感 ...

我用过的机少 伟力v944 k110 k120 就从我自己的体验来看  我觉得直线舵机太棒了
v944的直线舵机太耐摔了  有时候在空中 10多米 要碰树了 直接切油 10多米丢下来 也就滑套掉了    撸回去 什么事都没有  一点都不操心
k120 第一次飞 就直接烧两个舵机    飞都要小心翼翼  不敢太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舵机真的不错,唯一的驰远也退市了。很可惜

现在基本就是伟力的天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就是伟力的天下了

而且我觉得伟力越来越贵了

网友:
快被伟力垄断了

网友C:
个人觉得不考虑重量说耐炸都是耍流氓,在重量非常轻的飞机上,高度一米和高度10米降落最后落地速度个冲力基本没有区别,因为足够轻,动能小,给到零部件压力也小,直线舵机应该不是有多耐炸,而是搭配飞机都很轻,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不考虑重量说耐炸都是耍流氓,在重量非常轻的飞机上,高度一米和高度10米降落最后落地速度个冲力基 ...

没错 飞机能轻也是直线舵机带来的  本身直线舵机就轻
而且它的固定结构可以使飞机机身更小   舵机是可是占一架飞机一半以前的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