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亚拓500xt的k8数据,感激不尽!

楼主(2020-01-28):
调了无数次,始终大螺距尾巴向右跑偏,不知道为什么,求数据。

感激不尽!

网友:
这应该是转速低了吧?

网友A:
之前装过机吗?调拉杆长度呀。

网友:
要么转速不稳 要么预补偿小了

网友B:
在尾巴的博士帽里面加大螺距总距补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装过机吗?调拉杆长度呀。

行程足够,为什么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尾巴的博士帽里面加大螺距总距补偿试试

加到80了无反应

网友B:
下面框框的零螺距设了吗?把螺距杆打到0螺距的位置,点“设定”,这样K8才知道哪段行程是加大螺距,才能正常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框框的零螺距设了吗?把螺距杆打到0螺距的位置,点“设定”,这样K8才知道哪段行程是加大螺距,才能 ...

请问零螺距在哪里?求解

网友C:
行程不对。。桨叶角度问题。

网友:
新手同问,470提螺距也是摆尾,求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程不对。。桨叶角度问题。

行程90-100 角度5-20°靠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零螺距在哪里?求解

这个框里,把螺距杆打到中位,然后点“设定”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程足够,为什么要调?

尾拉杆的行程有边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框里,把螺距杆打到中位,然后点“设定”按钮

谢谢分享 这一点不说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拉杆的行程有边太短。

跟这个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框框的零螺距设了吗?把螺距杆打到0螺距的位置,点“设定”,这样K8才知道哪段行程是加大螺距,才能 ...

这个还得设定下还真不知道,原地翻滚反应迟钝是调哪里?

网友:
试了再说,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框里,把螺距杆打到中位,然后点“设定”按钮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