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耐炸带卡录的小穿越机,用来练习穿越飞行,谢谢!

楼主(2020-01-29):
虽然装好一个四寸机,还不敢拿他去钻洞穿树,炸不起啊
模拟器也在练,不过跟飞真机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请大家推荐个小巧的穿越机,室内室外都能飞,关键要耐炸,就是用来练技术用的,最好带卡录(1080P)功能。
遥控器现在用的D10,打算年后买个Jumper T16,要能连上T16
谢谢大家!

网友:
我用Jumper T16。我手里有个带卡录的穿越机——小飞侠。
我只表述一个事实,不作推荐与不推荐的建议。因为我是新手(入穿越机才不到7天),而对于小飞侠,我昨晚才对好频,还没飞过呢。

网友:
et85,有卡录版的

网友A:
自己装机才是乐趣所在呀  买整机炸几回你很快就弃坑了 穿越机的乐趣在 第一视角  和 修机  我的理解

网友:
刚开始不建议带卡录的,等技术练好了再换吧,在说,依现今的穿越机的发展,你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换设备升级的,这个坑只会越来越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装机才是乐趣所在呀  买整机炸几回你很快就弃坑了 穿越机的乐趣在 第一视角  和 修机  我的理解

我已经有一台4寸机了,装好了,目前刚刚手动能飞,不敢穿洞啥的,肯定经不起炸,所以想买个小点的耐炸的机子,一来练技术损失小点,二来室内也好玩玩,卡录主要是能拍些视频看看

网友:
先买个空心杯或者1s的无刷练练

网友B:
我的装备是
aomway V1S眼镜 (奥姆威专业做图传 比其他没质保或吹水的某些品牌我认为性价比更高更可靠)
jumper T12 PLUS (玩穿越机和RC漂移一个控就够,也很好携带,出门一个背包车和飞机还有外场电源都搞定了)
Eachine Trachcan小无刷 75MM轴距 1200线摄像头 1S 2S 3S电池 推荐2S 不用卡录 效果也不好 非要录就用眼镜的就好了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装备是
aomway V1S眼镜 (奥姆威专业做图传 比其他没质保或吹水的某些品牌我认为性价比更高更可靠)
...

谢谢兄弟推荐,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越小越耐炸,但是手感也越偏离模拟器,可以看看化骨龙新的套机,999还带卡录和接收,2.5寸带保护圈^O^

网友D:
机架: KBAT136 136蝙蝠3寸机架  翼飞3寸机架
桨叶: AVAN Mini 3英寸3叶桨
马达: 银燕rs 1106 2代 4500kv  翼飞iFlight Tachyon 1106 4500KV
增程: 锐鹰2.4G航模遥控增程
图传: speedy bee tx500迷你图传
锂电池: 花牌850mah 85C 3s 电池
FPV眼镜: BOSCAM GS922穿越接收视频眼镜32频
接收遥控: FS-A8S (PPM IBUS)富斯接收机 FS-i6遥控器
塔式飞控: 大通曼巴 F4 mini飞塔   海科F4 mini 飞塔
1080P卡录: Runcam split mini2 穿越机高清卡录FP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小越耐炸,但是手感也越偏离模拟器,可以看看化骨龙新的套机,999还带卡录和接收,2.5寸带保护圈^O^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 KBAT136 136蝙蝠3寸机架  翼飞3寸机架
桨叶: AVAN Mini 3英寸3叶桨
马达: 银燕rs 1106 2代 4500kv  ...

非常感谢!

网友E:
兄弟,裝了機就去飛吧,炸雞才是成長,別怕炸!迷你機和3寸還有5寸,真實手感都不一樣的,特別副翼的油門補償量!飛才是英道理!我入門的時候裝了兩個同配置的270,2年後才正式淘汰,到現在已經7-8個機了,這個坑只會越來越深或者根本入不了就離開,所以別怕炸!飛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裝了機就去飛吧,炸雞才是成長,別怕炸!迷你機和3寸還有5寸,真實手感都不一樣的,特別副翼的油門補 ...

说得也是,一边看论坛,一边飞。。。还好都是小炸,还没有什么损失
现在感觉 就是手动的转弯不怎么听话,有点飘的感觉!方向和副翼还有油门的配合感觉还没找着

网友F:
先练基本功,手动目视四面悬停,对头对尾推直线,顺逆时针刷锅,不要飞太高,一米五高度以内,一开始把飞机推到三五米高度练了也是白练,控制不住的时候直接空中锁电机,这几样滚瓜烂熟了以后,基本不会大炸。小马达轴细轴承小,比起22/23电机,耐炸耐用度差很多。
转弯的话要加油门的,看别人视频的时候听油门的声音去体会,有些高手分享视频都会故意去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练基本功,手动目视四面悬停,对头对尾推直线,顺逆时针刷锅,不要飞太高,一米五高度以内,一开始把飞机 ...

多谢指点!!

目视飞四面悬停?机头对着自己的时候,方向是反的哦,我只是练了机尾对着自己悬停,然后就带眼罩自稳飞,现在是戴眼罩练悬停,练线路。。
就是高度还没能熟练控制,有时候一不小心推油门,高度就上去了。转弯感觉也蛮难的,不太听话的感觉,还得多多练习,多多体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目视飞四面悬停?机头对着自己的时候,方向是反的哦,我只是练了机尾对着自己悬停,然后 ...

悬停和四面悬停是基础中的基础,四面悬停 推直线 刷锅这些,不是让你把飞机简单飞出去,而是在复杂气象条件及飞行环境下,飞机出意外后能把飞机安全飞回来,确保不伤人炸机。

我说个推直线的标准吧,目视的话二三十米的距离,飞机左右摇摆幅度不超过一个机身的宽度,
上下摇摆幅度不超过两个机身的高度。刷锅的话,不掉高。
你用眼镜飞就是飞的时候镜头里面的画面尽量不要摆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得也是,一边看论坛,一边飞。。。还好都是小炸,还没有什么损失
现在感觉 就是手动的转弯不怎么听话 ...

先飛好自穩 熟練程度要上去 做到以下幾點可以轉手動練習 由難到易分別是1.全油門定點要柱180急轉彎 2.連續8字繞柱 3.80%以上油門貼地飛行 這只是我自己這幾年一個人摸索的 僅供參考

网友:
翼飞的75hd 或者化骨龙的132什么什么…想更耐炸的话,这两款都得改,改完随便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悬停和四面悬停是基础中的基础,四面悬停 推直线 刷锅这些,不是让你把飞机简单飞出去,而是在复杂气象条 ...

谨记并按此好好练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飛好自穩 熟練程度要上去 做到以下幾點可以轉手動練習 由難到易分別是1.全油門定點要柱180急轉彎 2.連 ...

1.全油門定點要柱180急轉彎    这点没看明白,是全油门飞出去,再急减速绕柱并180转弯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全油門定點要柱180急轉彎    这点没看明白,是全油门飞出去,再急减速绕柱并1 ...

差不多的理解,找一樹或柱子,全油過去,過障礙物180掉頭繞點回頭,速度越快,掉頭越貼近障礙物越好。這個可以練習對過灣距離、速度、副翼補償,非常有用!我之前用兩個障礙物盡可能高速8繞點練習,提升很快,關鍵感覺還特別爽!當然,炸雞成本也很爽,建議必須在草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的理解,找一樹或柱子,全油過去,過障礙物180掉頭繞點回頭,速度越快,掉頭越貼近障礙物越好。這 ...

好的,谢谢~~

网友:
也不是越小越结实,太小的电机轴细一摔就弯基本就报废了。3寸配1306电机5mm的轴我认为是最理想的,很难摔坏,
带3s500ma电池,起飞重量不到200g,室内室外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