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0怎么样啊 有玩的老哥说一说啊

楼主(2020-01-29):
之前咸鱼有一批140的 k100   遗憾错过了  有的老哥收了十几台
这机怎么样啊 能否匀一台给小弟

网友:
140可以玩玩,性价比可以

网友A:
去咸鱼看了,搜不到。有六架110备飞,就先玩着吧。昨晚刚学会3/6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咸鱼看了,搜不到。有六架110备飞,就先玩着吧。昨晚刚学会3/6轴切换

老哥有没打算出一台 110 120飞着反应不来 老打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有没打算出一台 110 120飞着反应不来 老打击

淘宝大把的,你是买不到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大把的,你是买不到110?

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

多少钱入的?

网友B:
我买过一台100,说下感受:首先重量,因为比110少了无刷电调的重量,8520空心杯主电机也比110的无刷电机要轻,250mah电池也比110的450mah要轻很多,所以整机重量真的很小,飞起来更飘;但这机由于采用空心杯做主电机,寿命很短,20起落之后倒飞开始吃力,50起落最大油门都飞不起来了,但空心杯也有一个优点,就是缓启动非常棒,就像大机一样的缓慢启动,110的无刷电机做不到,当然,考虑到8520空心杯的价格,买一堆回来就可以了。以上个人一些经验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一台100,说下感受:首先重量,因为比110少了无刷电调的重量,8520空心杯主电机也比110的无刷电机要 ...

还可以还8523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一台100,说下感受:首先重量,因为比110少了无刷电调的重量,8520空心杯主电机也比110的无刷电机要 ...

我都飞了有50个电池以上,好像感觉不到电机动力有变化,我用的是自己买的3元一个的电机,原装电池,比原装电机要爆,是最近飞的,不知道是不是和温度有关

网友:
我之所以说电机出问题,是因为我换上了新电机之后,同一块电池的情况下,动力恢复到新机状态,主要是倒飞最为明显,翻几下就快死的样子

网友:
有刷正常水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咸鱼看了,搜不到。有六架110备飞,就先玩着吧。昨晚刚学会3/6轴切换

为什么备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备那么多

不用修机直接飞,炸坏当配件,也知道补什么配件了。要不买一堆配件不一定实用

网友(2020-02-28):
k100好久没飞了

网友D:
不飞出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飞出给我啊

留着做纪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