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达普电池被B3充坏了

楼主(2020-01-29):
达普800mah3s
电池
用了B3
充电器
,现在第一片4.16V第二片3.71V第三片4.25V,还有救吗

网友A:
要么第二片单接出来1s冲,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第二片单接出来1s冲,应该没事
怎么接

网友B:
冲锋旳"冲",
充电的"充".
若有异议,
自査字典.

网友C:
建议还是换充电器,不然这次整好了下次可能还会出问题,万一充爆就不好了

网友D:
最好还是一步到位,不然毁你的电池就够买个好充电器了,我是深受其害!

网友E:
再买个Q6啥的再插上充就完事了

网友F:
找个好充电器平衡一下

网友G:
放电,用A6那样的平衡吧,B6可以丢了,真的

网友H:
先放电,再充回去,用高级点的充电器

网友I:
找个电机,单个电芯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