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变成不死小强

楼主(2020-01-29):
都说k120脆 确实脆 总结论坛里各位模友的经验 我把鸡鸡改了 现在都炸好多次还没有坏 1.把旋翼头换成v977的头 炸机的时候就是球头扣炸出来

2.原厂的电机还没有飞几个起落就烧了,重新用粗的线绕了电机 不管怎么操 现在都没有烧过。心里感觉好踏实 不要问我怎么绕的线我也不知道,是我们这里的一个高手帮我绕的,我也不知道用多粗的线,只是看到此原厂的粗好多。

3.舵机臂我切开了条口,炸机多少次也没有炸坏舵机

网友A:
我把旋翼头改成华科尔120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旋翼头改成华科尔120的了

网友:
塑料旋翼头就挺好

网友B:
求教一下lz,我也是买了977的夹头,但装上去横轴却短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教一下lz,我也是买了977的夹头,但装上去横轴却短了是怎么回事?

横轴多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横轴多产??

换夹头,用的也是原来的铝垫,但螺丝上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