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飞朗宇M2

楼主(2020-01-29):
设置方式和K110一模一样,大机难伺候,还是小机好!非常喜欢直驱

网友A:
绝对的干货!这是改了高频头了么?

网友:
这个图画得好!!

网友B:
还需要配接收机吗?用什么协议?

网友:
我曹,严重怒服!!!

网友:
图画的不错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尾舵那个开关是控制手动与自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的干货!这是改了高频头了么?

必须的,4合一的,模式S-FH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配接收机吗?用什么协议?

官方外配的SBUS接收

网友:
m2有没有救机模式?

网友:
这图画的牛批啊

网友C:
M2能熄火降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M2能熄火降落么?

皮带机和轴机才可以

网友: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

网友:
楼主好认真,赞一个

网友(2020-04-04):
Mark设置方法。

网友(2020-05-11):
我用d7e三合一怎样对頻

网友:
真是好人

网友D(2020-08-12):
自己也有一个D10,,D10飞M2用着怎么样,纠结着改四合一还是换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也有一个D10,,D10飞M2用着怎么样,纠结着改四合一还是换控

M2不能插DSM2卫星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2不能插DSM2卫星么

应该可以啊,听说D10要刷固件才可以对频,不知道是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M2不能插DSM2卫星么

能插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啊,听说D10要刷固件才可以对频,不知道是不是啊

应该是,原装D7E、D10都要刷固件才可以有地平线和九鹰的协议,我有一台D7E就能玩地平线和九鹰

网友:
新手刚换D固件,选不到第五通道的ALL DRO,当个伸手党,求个配置文件a985028@sina.com

网友(2020-11-06):
原来一直困扰我的油门曲线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收藏了,M1按着这个参数设置预订可以吧?

网友:
楼主刷的D固件的哪个版本?我的5点 曲线后面设置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m1,按你的设置,3d模式比普通模式螺距小很多, 是不是六通道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

网友(2021-02-20):
能不能教一下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