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3飞行参数

楼主(2020-01-29):
一直飞3s的450,控制手感很硬,对舵量大小和速度响应很快,但舵量经常不合适,飞机姿态变化幅度很大,,但已经飞习惯了。x3调了很久,60定速时的起飞震动有8~9百(目前450磨合的无比顺滑,飞行震动都低于这个数了。。),飞起来感觉特别迟钝,70,80定速也这样,对舵量大小不敏感,原地自悬停都没法像原来那样控制,都稳不住。。就是不跟手,一点都不好飞。。
360机的飞行手感都是这样的吗?k8上能改善下灵敏度吗?遥控器的指数曲线目前是直线。你们的飞行参数怎么设置的啊?想要一个适合3d练习的,如翻滚,钟摆等动作。

楼主:
刚夸奖完450顺滑无比,之后飞行中就抽风了,好的状态又没了。。又是突然出现斜盘倾斜,失控炸机,但飞行震动一直良好啊。。

网友A:
我的x3斜盘也抽风(向右抽搐),前两天调换了舵机,今天飞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3斜盘也抽风(向右抽搐),前两天调换了舵机,今天飞行正常。

你都怎么设置的啊?为啥我感觉操控性不太好。。

网友B:
x3用什么舵机,图上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用什么舵机,图上看不到

全套的GDW,290,595。

网友:
今天炸鸡了,原因是尾巴皮带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都怎么设置的啊?为啥我感觉操控性不太好。。

我的设置很普通,我目前只能正飞对尾、侧面,还不能对头,需要看的话加微信发你17628098112

网友:
昨天刚重新调机,这个参数很好飞。界面里两部分,可以在博士帽里面把指数都设为零试试。

网友:
75,90,60,10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