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BF软件中油门和横滚不对应

楼主(2020-01-29):
  为什么BF软件上的通道和遥控不一致,在接收机选项中,我拨到遥控器的油门杆,但BF软件上确是横滚在动,而拨到遥控器的横滚杆,却是油门在动,但遥控器我都是默认设置的AETR,是正确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设置?谢谢各位
  另外我想设置油门解锁(不是设置一个两档的拨杆开关),是在模式中添加arm,然后直接动油门吗?

网友A:
BF通道页面 右上角改通道MAP

网友:
兔蛋正解,AETR改下顺序

网友B:
不设置模式,默认就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

网友:
可能在命令里直接输入的,b站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设置模式,默认就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

感谢,我就是那个意思,arm我直接删除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通道页面 右上角改通道MAP

你兔蛋?就是把aetr改成tear吗?

楼主:
感谢各位!感激不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就是那个意思,arm我直接删除把

楼主:
如图,我现在把通道改为了TEAR,可是横滚和俯仰是相反的,是直接改成TA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