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一通道副翼没反应!!!

楼主(2020-01-29):
天地飞7一通道副翼没反应!!!。                                         这破遥控器扫我兴,本来高高兴兴的去飞模拟器,谁知道1通道副翼没反应!!!。                                          开始我还想买个x4玩车,就这质量打死我也不会再买。

控是去年7月买的,没怎么用,平时就玩玩模拟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yNjE1NDU4NA==.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y=797822a8efa5e9f7e028f3279549a2649

楼主:
是电位器坏了吗?

网友A:
设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对吗?

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对吗?

开机就成这样了

网友:
天七会丢模型,所以把所有设置再做一遍试试

楼主:
这不是ET7呀,是WFT07

网友A:
模拟器里设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设置对不对?

接收器1通道也没反应,其它通道没问题

楼主:
天地飞客服何在?

网友:
新建一个模型试试。

网友:
确定是摇杆电位器损坏吗?那就返厂了,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模型都没有了一通道。如果别的可以就重新设置或者新建模型,天地飞不容易出问题,我天九控16年入的,玩直机返厂清理电位器一次,至今为止。比扶她吧的精确度有一点差距,飞固定翼还是蛮好的,直机就凑合飞

网友B:
拆开检查看是不是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检查看是不是线松了

我还在保修期内

网友:
还在保修期内最好是返厂修理